DDR3 pcb内层单端信号阻抗只能做到70欧,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0-11-06):
在做一款fpga + ddr3的板,速率计划跑1G。用了jlc的叠层结构,计算下来内层单端阻抗只能做到70欧,做不到50欧。这个对速率影响大不大?
这种情况下,外层阻抗是应该用50欧,还是用70欧呢?

网友A:
JCL做不了阻抗板。影响不大

网友B:
2312结构6mil线宽?
按理说走线阻抗必须统一,波形畸变的问题
但是DDR3不应该是40Ω么?

网友C:
1gbps还是1ghz?前者无所谓,后者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CL做不了阻抗板。影响不大

JLC可以做阻抗结构呀,就是用JLC的叠层结构计算的,6层板,板厚1.2mm,按50ohm计算,线宽要14mil,拉不出来,线宽最宽只能到6mil,对应阻抗就到70oh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12结构6mil线宽?
按理说走线阻抗必须统一,波形畸变的问题
但是DDR3不应该是40Ω么? ...

你在哪里看到40ohm了?我看的所有资料都是说50ohm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gbps还是1ghz?前者无所谓,后者不行。

是数据率1Gbps

网友D:
1gbps,换算成频率就很低了吧,按最不济的8b算,也才125M ,然后ddr,还早/2,也就是,62.5M,不是可以随便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gbps,换算成频率就很低了吧,按最不济的8b算,也才125M ,然后ddr,还早/2,也就是,62.5M,不是可以随便 ...

不能这样算时钟频率呀,不管怎样,数线上数据是1秒钟变化1G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算时钟频率呀,不管怎样,数线上数据是1秒钟变化1G次

只有1根数据线?  应该是时钟线clk是1Ghz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1根数据线?  应该是时钟线clk是1Ghz得了吧

是每根数据线都是1Gbps,时钟应该是500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每根数据线都是1Gbps,时钟应该是500M

533mhz随便拉,等长都可以很宽松。

网友F:
JLC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叠层么?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JLC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叠层么?都试试。

6层板只有一种叠层结构,4层才有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3mhz随便拉,等长都可以很宽松。

那么等长和阻抗,哪个更重要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看到40ohm了?我看的所有资料都是说50ohm呀

可以提供下你的数据来源么……
我看的所有资料都是DDR3/4/5是40Ω,只有SDR/DDR/DDR2才是50Ω。
赛灵思的ug933,镁光TN4113,JEDEC的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供下你的数据来源么……
我看的所有资料都是DDR3/4/5是40Ω,只有SDR/DDR/DDR2才是50Ω。
赛灵思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ug933是这么写的

楼主:
我也搞不清以哪个为准了,希望有高手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