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1-06):
有一个检测线路,如图,由于使用环境的问题,偶有发生火线直接落在了A或B上,会直接造成线路元件的烧毁。想在打叉的地方加上自恢复保险丝,规格为0.18A/250V,想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样使用,有没有问题,第一次使用这种保险丝。在打叉地方串入自恢复保险丝后,如果发生火线直接落在A或B上,会不会再造成元件烧毁?

下面是自恢复保险丝的规格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电路,搭到火线上必烧。单独加个自恢复保险肯定不够了。首先ESD管至少得双向,压敏电阻得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电路,搭到火线上必烧。单独加个自恢复保险肯定不够了。首先ESD管至少得双向,压敏电阻得加上。 ...

如果要扛火线又要能接收到信号,貌似只能大电阻+小tvs+钳位管+mos管来转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电路,搭到火线上必烧。单独加个自恢复保险肯定不够了。首先ESD管至少得双向,压敏电阻得加上。 ...

SMBJ16A,是一个单向的TVS,如果用双向的TVS,有可能会把从12V过来的两个1K的电阻烧掉。

网友B:
你的火线是多少电压的?

网友:
大电阻降压

网友:
AB是零火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火线是多少电压的?

就是普通的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的。

楼主:
AB对地的电压是12V ,轨道车经过A或者B点的是时候,会将A或B的电位拉到0V,因为12V的负极是接在轨道上的。

楼主:
空间有限,无法安装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间有限,无法安装大的电阻。

那你压敏电阻估计也装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压敏电阻估计也装不上了

在主板上立了一块小的板子,不然真的装不下,问题是你说的加大电阻是行不通的,必须是加入保护机制才行。如果加入了大功率的电阻,一但220V的火线落在了AB点上,时间长了一样会把电阻给烧掉。

网友C:
F1位置用100K电阻,R1换200K或以上,去掉R2;R7改接到12V。SMBJ16A换普通的12V稳压二极管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位置用100K电阻,R1换200K或以上,去掉R2;R7改接到12V。SMBJ16A换普通的12V稳压二极管钳位。 ...

这样是不行的,电路里为什么用了两个1K的电阻并联起来,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开关就是直接丢在地上的,处于裸露状态,还会粘水粘泥,必须要把阻抗做的很低才行,不然会误触发。

网友:
说不定可以. 以前胆子小, 只敢接了65V直流上去, 热敏+TVS可以顶得住.

网友:
估计中要用可恢复保险丝串联功率电阻,可恢复保险动作时间比较慢,需要用串联功率电阻来控制保护时的峰值电流,否则TVS很容易过流损坏。

网友:
我觉得你的设计应该可行。我之前做过的实验是0.14A/250V的自恢复保险丝+SMBJ28A直接接220VAC没问题。。0.14A比你用的0.18A内阻要大,接220V的时候对TVS的冲击要小些,但是你16A的TVS比我28A的TVS钳位电压低的多,按照TVS上功耗=冲击电流*钳位电压来算,两者相差不大。所以我觉得你的设计可以。同时线路上串有4.7K电阻也保护了比较器。
其实你自己直接接220VAC测试下就可以得到初步的结果。另外做测试的时候通过一次220VAC后需要等10min以上自恢复完全冷下来阻值变小或换自恢复保险丝或者换个板子测试。因为刚做好不久的自恢复保险丝因为发热阻值变大,再马上做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小,对TVS和后端电路影响就变小了。你反复搭后面的几次轻松过了。但是实际的时候最难过的一次是自恢复保险丝冷态的时候,这个时候阻值最小,对后端钳位电路的冲击电流最大。
另外你接上交流电的时候不一定在峰值,可能在其它的电压,所以有时就表现出这次过了。反复的几个在自恢复保险丝冷态的时候上电有不过的。这就需要你多做几次冷态的上电冲击实验。来确保这个电路不管在正弦波哪个点就可以过。
你做的时候把示波器也接到TVS端观察冲击电压。注意示波器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本身示波器是电池供电的,没这些条件的话最好把示波器的接地线不接,否者会烧示波器。

网友:
你用单相的TVS是合适的选择,这里不适合用双向。电路要降低正弦波反向是否的压降就要用单相的TVS管,或者再并连1个反向的肖特基,这样反向的钳位电压比单相的TVS内部的二极管导通的钳位电压更低。
使用TVS比稳压二极管更合适。虽然稳压二极管的钳位电压更精确,但是稳压二极管的抗冲击电流能力就是一个渣字:做1个实验,把1000uF电解电容充满电,充电电压取几倍的钳位电压,碰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直接会击穿。同等功率的TVS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