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伪差分输入,这个AI Sense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2020-11-06):
我看很多采集卡都有个伪差分输入的概念,正端是标准的信号,负端很多卡会接到AI SENSE这个引脚上,但是AI SENSE又跟GND没有接在一起,想请教一下这个引脚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不知道这幅图能不能解决楼主的疑惑

网友A:
AISENSE 可以看作 REF+
COM         可以看作 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SENSE 可以看作 REF+
COM         可以看作 REF-

我今儿看了一遍NI的文章,看起来是输入的负端直接串一个电阻到地就是伪差分了?
https://www.ni.com/pdf/manuals/371235h.pdf#page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