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ic33ep系列的BLDC驱动方案

楼主(2020-11-06):
工作之余,开发了一款基于DSPIC33EP32MC502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直流无刷电机开发板,基于官方AN1160应用,方便自己学习测试。
感悟:
1,AN1160的择多函数算法在较短的代码下完成了较为强大的功能,实际测试中,电机驱动效率与其他硬件过零比较器方案不分伯仲,但理解算法需要点精力;
2,为什么选最小封装的502,因为实际工程中出于成本考虑使用502的概率最高,欢迎专家拍砖;
3,与其他公司的BLDC驱动方案相比较,microchip的dspic33ep存在性价比优势;

欢迎有相关应用&感兴趣的专家在此交流!

硬件上将可能应用的功能端口全部配置到位。
Ø  电源电路:电源模块使用3种电压的LDO,可将(0-12V)输入电压转换为3.3V,5V,12V三种电源,并可通过跳线插针向外提供电源。
Ø  LED灯:总计10个,其中6个分别连接DSP的6路PWM输出,便于了解PWM输出状态,另外4个分别反馈,串口及电源工况。
Ø  按键:3个分别作为复位及程序中的功能按键。
Ø  三相逆变桥:包含6个MOS管,1个栅极驱动器(6路)可做为BLDC电机的驱动逆变桥。
Ø  CAN总线:本开发板DSP支持CAN2.0,接口为常用DB9,用户可以调试CAN总线通讯,并在电驱动调试过程中,作为一种高效的调试手段。
Ø  I2C接口:方便用户调试I2C功能模块,可通过I2C总线向板载 EEPROM读写数据,亦可通过I2C向板载OLED显示屏(128X64,0.96寸)发送数据进行实时显示,增加了一种调试手段。
Ø  UART接口:板载CH340串口转USB芯片,可使得开发板串口方便的通过USB与PC进行串口通讯,扩展调试手段。
Ø   PWM输出接口:输出PWM信号,PWM的峰值为输入开发板的电压值。
PWM检测接口:检测输入开发板的PWM信号,可作为电机控制的调速端口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5!2~5!2~5!2~5~5~A

网友:
没啥意思,

网友A:
论坛上发过了,你这个自己做的板子还是转帖

网友B:
能上传点例程学习下吗

网友C:
MICROCHIP是真正做好产品的人的选择之一,可靠,先进,好用,但价格从来就不是有优势的,但好东西就得贵。做筋膜枪的想都不用想,连国产芯片都嫌贵。

择多算法真的没什么实用价值,没有人用的,如果把这个作为亮点宣传,真的要贻笑大方了。

就无感方波性能来说,没有任何一家厂商给的应用笔记能够超过开源blhel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是真正做好产品的人的选择之一,可靠,先进,好用,但价格从来就不是有优势的,但好东西就得贵。 ...

首先感谢这位老师的指点。官方的择多函数应用AN1160  存在诸多不满足实际应用的地方,我经过长时间的优化,目前在汽车应用上表现较好,与其他方案对比,驱动的效率及可靠性并未发现明显的差异。而且dspic33ep32mc202满足车规,总线频率70MIPS,8块RMB,性价比很高了。
这里我补充一下,择多函数的应用,并不适合超高转速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发过了,你这个自己做的板子还是转帖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板子  并非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点例程学习下吗

代码是基于官方的AN1160,官方提供了代码。
我这里是将硬件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方便测试,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基于官方的AN1160,官方提供了代码。
我这里是将硬件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方便测试,学习。 ...

taobao多少,

网友:
MCHP其实蛮厚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这位老师的指点。官方的择多函数应用AN1160  存在诸多不满足实际应用的地方,我经过长时间的优化 ...

满足车规是什么鬼?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足车规是什么鬼?确定?

dspic33ep32mc202  有车规 AEC-Q100   认证的芯片

楼主:
  microchip官方的好像2000左右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开发板有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开发板有购买链接吗?

马云家有,我的名称 就是我QQ号

网友F:
淘宝现在为啥都看不到几家卖dspic33芯片的,感觉芯片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淘宝现在为啥都看不到几家卖dspic33芯片的,感觉芯片还可以

岂止是可以,而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说明书一看就懂,外设配置超简单,不像arm系列,配个adc什么的都要要花掉好多的时间。唯一不爽的就是没有像jscope那样的调试工具,编译环境也搞得非常复杂,当然容易被解也是比较头疼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基于官方的AN1160,官方提供了代码。
我这里是将硬件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方便测试,学习。 ...

官方代码有什么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代码有什么不足?

       官方开发板太贵 就是不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岂止是可以,而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说明书一看就懂,外设配置超简单,不像arm系列,配个adc什么的都要要 ...

请教一下   型号太多了不知道哪个适合玩  DSPIC33 系列的芯片是不是只要带Motor Control PWM Outputs就可以玩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   型号太多了不知道哪个适合玩  DSPIC33 系列的芯片是不是只要带Motor Control PWM Outputs就可 ...

我觉得可以先玩应用笔记中的型号,这样用起来会非常快,等玩熟了以后(芯片几个星期就了解比较深,但算法理解可能需要不低于半年的时间,瞟一眼就明白的人,那是自欺欺人而已,没有那么简单的),可以考虑用DSPIC33EP32MC202之类的,好买又不贵,可以做很多东西了。但MICROCHIP的东西就是调试手段不太好,可以考虑其它ARM核的芯片来做开发,使用JSCOPE调试,成功之后再在DSPIC上写,效率会更高。另外,也要适当考虑一下8位的单片机,8位不代表低端,一个8K的8位单片机能做出来的效果极有可能让那些用STM32的人搞几年都搞不出来,这是设计水平不是看谁的芯片的高级,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有错误的认识。我现在是8,16,32都随时根据应用特点来选择,而且远离STM32单片机。

网友H:
问下,您这是用在什么汽车什么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您这是用在什么汽车什么产品上?

电子风扇

网友I:
microchip的芯片好久都没用了,n年前用过pic16f72,后来为了can,还用过pic18f4680。
4680的价格太高,中间有一次技术上考虑把4680换成46k80,也就是4680的替代产品。
谁知道换了工艺以后的46k80,把adc直接做垮了。
后来也就懒得折腾了,老产品还是延续4680。

不可否认,microchip家的芯片确实是好东西,4680用了少说有1k了,极其稳定(工业场合,现场中频炉干扰严重)。
与之相反的就是他家的软件和调试工具。

软件臃肿,速度极慢。我觉得可能跟使用了eclipse框架有关,还有一个例子是ti的ccs,也是臃肿低效,跟mdk和iar没法比。
调试工具就不说了,谁用谁知道,所以当年用pic系列芯片的时候,是我串口调试用的最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I:
microchip的芯片好久都没用了,n年前用过pic16f72,后来为了can,还用过pic18f4680。
4680的价格太高,中间 ...

我最讨厌的就是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以前很简单易用的平台,一用这个鸟东西,立马变得又慢又难用。比如silabs,infineon, microchip都换成这个鬼东西,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觉得这个好,换个字体就能写出牛逼的算法吗?我看到一些牛逼人画板子都还在用古老的protel99se,写程序也是keil4,单片机也是c8051的,都没有说看代码非要用sourceinsight,编译器一定要IAR。

网友(2021-02-05):
现在microchip 的单片机不好买了,唉!

网友J:
BLDC的驱动,感觉不是很复杂的啊,加了算法是控制什么的,请多指教下,不懂这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J:
BLDC的驱动,感觉不是很复杂的啊,加了算法是控制什么的,请多指教下,不懂这个行业。 ...

BLDC的无感驱动,需要判断过零点,这里使用择多函数算法进行过零点的判断。电机转起来不代表项目结束,适应不通载荷下电机可靠稳定高效驱动是关键,这些都设计到对BLDC电机驱动的理解深度

网友:
开源的话 支持一个

网友(2022-12-17):
择多处理的代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