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串一个0.05欧姆取样电流,直接进STM32 ADC 没问题吧?

楼主(2020-11-06):
直流有刷电机串一个0.05欧姆电阻电流取样,直接进STM32  ADC  没问题吧? 不需要很精确的测量电流, 电机电流工作电流一般在3A,堵转的时候最大6A左右,不知道这电路是否合适,还是有需要再加强保护的地方,
简单粗略测量下,不 考虑专用电流检测芯片。  请过来人鉴定一哈。

网友:
建议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采样电阻上的波形,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想知道 电机启动瞬间  您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30V  3A  快100瓦了。启动瞬间一般的电源还启动不了。 有些直流电机流波形很杂乱直接AD估计没法看哦。

网友A:
楼主应该考虑到当R95断掉或者接触不好的情况下对单片机意味着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一个测量电机电流的,ad值很小,经常是0
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早就在用了。前提是这个电阻不能断路,不然MCU会挂掉,串到AD的电阻可以再大一点,后面加稳压管会更稳妥。

网友:
电机两端最好再拼一个4148和一个小电容

网友:
电机堵住了瞬间会怎么样?

网友:
用过用过

网友:
D8阴极要接3.3V

网友:
有上拉二极管没稳压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考虑到当R95断掉或者接触不好的情况下对单片机意味着什么。

一树梨花压海棠呗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 SS34不如用4148. 电机两端要放个SS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