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芯航插的记录仪摄像头的线序是怎样

楼主(2020-11-06):
买了几个AHD的裸板和镜头,想跑起来。行车记录仪可以当显示器,不知道那个航插具体怎么定义。
用万用表量了下,1-3是9V,1-4是9v,貌似3/4是地线,但又不互连。2估计就是信号线。

楼主:
买的摄像头裸板显示不了

楼主:
图像通过HDMI投到显示器,手动调焦到图像比较清晰,色彩有偏差,这个是解码器解码问题吗

网友A:
需要ir-cut滤光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ir-cut滤光片吧。

镜头是某宝买的,应该带有滤光片,通过螺纹调焦

楼主:
或者是图像传感器采集的图像信号不准?

网友A:
图像是不是偏紫,如果是的话就是需要ir滤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是不是偏紫,如果是的话就是需要ir滤光片。

是的,黑色衣服看起来有点紫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黑色衣服看起来有点紫紫的

汽车上AHD摄像头看起来很清晰,体积又小,怎么可以自己用起来?发点使用经验上来好吗

楼主:
刚刚试了几块钱涛的电子垃圾,效果比模块好,尺寸比模块还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几块钱涛的电子垃圾,效果比模块好,尺寸比模块还小很多

怎么用起来的,也想买几个这种汽车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几块钱涛的电子垃圾,效果比模块好,尺寸比模块还小很多

现在很常用AHD摄像头,说是数字摄像头,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