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了 FDM 3D打印机,感觉效果还行呀

楼主(2020-11-06):
本来也想买光固化的,打印效果太棒了。但考虑到家里老二只有2岁,正是没法讲道理的时候,家里的东西没有他不动的...光敏树脂和酒精这些东西要是弄洒了太危险,最后还是买了 FDM 的。
自己DIY太麻烦,不想折腾,跟着莫大也买了 anycubic 这个牌子的,型号是 Mega-S,优惠完1298,打印的最大尺寸 220x220x250,打印精度这个价位的机器都差不多。
1号赶双11促销买的,5号顺丰送来,好大一个箱子,里面都是泡沫,保护的非常好。没有纸质说明书,SD卡里有 pdf 格式的,还有配套的软件。装配很简单,把底座和垂直的打印臂装上就行了,就是那几个固定螺丝不太好对准螺丝孔。调平按照说明书操作,也很快,整个拆箱安装调平过程大概不到1小时吧。
装好了以后就打印了SD卡里带的 HelloWorld 猫头鹰,感觉效果还可以呀,给小孩当玩具完全没问题。另外打印完也不需要清理,把平台上残留的一圈材料铲掉就行了,很方便。

打印时长1小时23分,打完直接拿下的样子,表面很干净,不需要清理。FDM 的效果也就这样了,我是能接受的。2种打印机各有优缺点,买哪种看自己的需求了。

这是今年买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了,给小孩打玩具,也能给我打点辅助工具,等老二长大点,再买个光固化的。

网友:
现在也太便宜了,想当初我入手的要差不多3K,精度也差不多,这几年PLA的FDM性能基本没任何进步,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保是价格降了一大半,而光固化貌似进步了不少

网友:
能否设置更高精度进行打印,那怕花费时间长点,看看能打印出来的最好效果是什么样子

网友:
和高端打印一比效果,这个简直不忍直视啊。。。。。

网友:
感觉还是没调好,我的同款比你的好像更细腻、错层更少

网友A:
这个和料也有关系的,不同颜色的料层纹外观显明程度不一样。我用过一种亚光黑的,打出来很像注塑了,不过材质比普通的PLA有点不同,层与层之间粘合弱一些,如果打很薄就容易沿层纹裂开。

网友:
橙色的感觉也比较好看

网友:
再用心调试还有进步的空间

网友:
我的Delta结构的机器调到我能力的极限也还是差强人意

网友:
FDM出胶不能和喷头移动同步,

网友B:
以小孩的名义给自己买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小孩的名义给自己买玩具

哈哈,我也是以小孩名义买的,握手!

网友:
层间强度如何?

网友:
我也是玩FDM,精度确实没有树脂的高。
优点是强度还不错。
打了个和手机尺寸吻合的旋转手机支架。

网友C(2021-03-22):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料也有关系的,不同颜色的料层纹外观显明程度不一样。我用过一种亚光黑的,打出来很像注塑了,不过材 ...

有购买连接吗 私信一下 我也想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购买连接吗 私信一下 我也想尝试一下

你只能接受好友的信息。。
你直接在淘宝找 海螺号3D打印梦想店 ,在里面搜索亚光材料就行了
要注意这个材料层与层之间的附着比一般的PLA要差一些,如果壁厚太薄,用力掰容易出现层与层之间就分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