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拽图形化编程如何在单片机上实现?

楼主(2020-11-06):
如题,我的MCU想实现图形化编程该如何实现?
比如市面上有很多图形化拖拽编程的,我的STM32如何实现?
好像这种编程都是解释性的吧?比如编译为python代码,
然后STM32解释python代码?
是这样的么?有人做过么?
给点参考
我想把公司的控制板(PLC)改成这种方式的,毕竟这种编程方式简单易学

发几个参考图

楼主:
现在市面上很多在线教育的都用的这个方式,

网友A:
你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模块化编程,明白怎么做接口抽象、分层,才能理解这种图形化编程的思路。
我去年让一个同事做过,是生成C代码的,并且可以支持循环、嵌套、条件判断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模块化编程,明白怎么做接口抽象、分层,才能理解这种图形化编程的思路。
我去年让一 ...

主要上层软件自己搞太麻烦,有现成的用起来最好了

大师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上层软件自己搞太麻烦,有现成的用起来最好了

大师介绍一下

现成的就是Matlab的Simulink 工具,直接搭建模型就可以生成单片机可以编译的代码,但底层的各个接口还是需要你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就是Matlab的Simulink 工具,直接搭建模型就可以生成单片机可以编译的代码,但底层的各个接口还是 ...

这太高大上了,我想用上层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哪种,底层接口我实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就是Matlab的Simulink 工具,直接搭建模型就可以生成单片机可以编译的代码,但底层的各个接口还是 ...

我最终想做的类似于这样的
https://ide.mindplus.top/

网友:
现成工具估计都很庞大。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跟以前论坛里的仿三菱的PLC底层差不多,在单片机跑个解释器,直接用现成的编程环境

这个主要就是要知道通信数据的格式和意义,完全就能自己实现了

网友B:
scratch本身是开源的啊...

基于这个开发环境的移植太多了,早期都是教育行业在用,最近ABB把他们协作机器人的编程界面也搞了一套这个接口,我就好奇有认证么~

你自己贴的图上都有scratch的logo,还有S4A直接搜这个,资料海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atch本身是开源的啊...

基于这个开发环境的移植太多了,早期都是教育行业在用,最近ABB把他们协作机器人 ...

了解了,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atch本身是开源的啊...

基于这个开发环境的移植太多了,早期都是教育行业在用,最近ABB把他们协作机器人 ...

海了去了,口音好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高大上了,我想用上层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哪种,底层接口我实现好的

想的太美了

网友C:
单片机只要实现 lua 或者 python 的解释器 和 下载功能就好了 其他都是前端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只要实现 lua 或者 python 的解释器 和 下载功能就好了 其他都是前端实现的 ...

是的,LUA做过,就是想用现成的前端

网友:
那就做成PLC就好了。

网友D:
去搜下blockly,生成各种脚本语言,比如lua,接下来找个大ram单片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搜下blockly,生成各种脚本语言,比如lua,接下来找个大ram单片机就行了

谢谢,感觉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
原来NI公司的labview有针对ARM的开发环境,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网友:
我用过米思齐,给同学做项目用过,他是做教育方面的

网友:
psoc好像是图形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atch本身是开源的啊...

基于这个开发环境的移植太多了,早期都是教育行业在用,最近ABB把他们协作机器人 ...

scratch  可以生成lua或者py吗?或者C下面的bin。。。

网友:
cypress的PSOC creator,TI的GRACE都是这么做的,感觉是让程序员变傻的节奏。

网友:
找看看有无 STM32 或 Nucleo 用的 Scratch。

网友:
好像有好多小朋友们都学这个.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用在PLC上,楼主是想开发一套图形化编程的单片机板给小儿编程培训机构用,因为小孩子直接用C语言难度大,我说的对不?

网友:
巧了,刚刚在用ni myrio的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