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机体坐标系如何转换成大地坐标系

楼主(2020-11-06):
想请教一下大家,机体坐标系如何转换成大地坐标系呢?主要是我想通过加速度计采集到的加速度来推算出水平加速度,然后积分成速度。谁来教教小白呀,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顶,不用算出来准确速度,能看出来速度方向也可以,没有大佬嘛????????

楼主:
还是或者说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加速度不能积分出速度的方向呢??????????????

网友:
加速计只能测加速度,别的测不了。陀螺仪只能测角动量,不能测别的。磁场仪只能测磁场方向,不能测别的。

网友:
参考知识点  捷联式惯性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