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AC220V自激式开关电源5V USB充电器(2只三极管构成)。

楼主(2020-11-06):
自激式开关电源充电器。

网友A:
这不就是RCC拓扑嘛,现在反激IC便宜,就算山寨货都已经很少见到RCC拓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RCC拓扑嘛,现在反激IC便宜,就算山寨货都已经很少见到RCC拓扑的了。 ...

请教大师,目前类似的小功率开关芯片可靠性能接近铁芯变压器做的电源吗? 手头有块板子一直在用铁芯变压器降压,不敢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目前类似的小功率开关芯片可靠性能接近铁芯变压器做的电源吗? 手头有块板子一直在用铁芯变压器 ...

工频变压器只要足料,不过载,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
开关电源最不可靠的是电解电容,绝大部分廉价的小功率开关电源都是用几年电解鼓包挂掉。
要是肯下血本用好的元器件,开关电源可靠性也未必比工频变压器差,只是中国的市场现实,你懂的。

网友:
RCC没有相当的功力,炸机受不了,现在没啥人用了。

网友:
这种国产电源在上电瞬间特别易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只要足料,不过载,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
开关电源最不可靠的是电解电容,绝大部分廉价的小功 ...

谢谢,看了后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只要足料,不过载,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
开关电源最不可靠的是电解电容,绝大部分廉价的小功 ...

再准确一点:不偷工减料,不超温运行,基本上可以用半辈子。
PS: 漆包线在额定温度下的寿命是2小时,每降6度寿命增倍,B级绝缘系统,线包运行温度100度,寿命73年,理论上确实可用一辈子。但是,微型工频变压器若不灌封,失效主要由线头焊接处锈断引起。。。电力变压器的额定寿命20年。

楼主:
用国产LP3773A IC构成的超简单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
光耦也可以省掉的

网友C:
1. LZ 截屏的文件名,将 LZ 置于危险的境地;

2. 问题来了,同名端怎么标?我倾向于下图 A:

网友:
这类原边反馈芯片好便宜,3毛钱。那做一套5V1A的差不多2元之内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LZ 截屏的文件名,将 LZ 置于危险的境地;

2. 问题来了,同名端怎么标?我倾向于下图 A:

LZ香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香港人……

香港人才超好,香港特区政府有钱派发给市民,又可以有几千元电费津贴,你话好不好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香港人才超好,香港特区政府有钱派发给市民,又可以有几千元电费津贴,你话好不好呢? ...

拉仇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仇恨

你是什么心态的?什么叫作(拉仇恨)啊?你简直歪思想,唔该你接受检讨!

我们香港人,跟着香港特区政府走是不会错的。
特区政府之前派发了1万元给每位市民,现时疫情流行当中,想挥霍用钱都不容易,等消灭了疫情,就可将这1万元大派用场。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心态的?什么叫作(拉仇恨)啊?你简直歪思想,唔该你接受检讨!

我们香港人,跟着香港特区政府 ...

大兄弟,你误解啦!“拉仇恨”三个字在内地一直是玩笑话

楼主:
5V 10A输出。

楼主:
12.7V输出(7A)。

网友:
功力不够,一直不敢碰开关电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