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Insight4突然Context和Relation显示非常慢,有十几秒

楼主(2020-11-06):
不知道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或者设置,之前鼠标到函数名上,马上定义和引用马上显示了。

楼主:
重装、刷新工程、重置配置都试了,没有变化。

网友:
是否要rebuilt下

网友:
是不是电脑跑了其他占资源的软件。
我有时开其他串口软件会这样

楼主:
Project rebuild试过,会有进度条,完成后没变化。电脑也重启试了。

网友:
换成固态硬盘,好一点的电脑就没事了

楼主(2022-06-01):
已定位,Eclipse与SourceInsight打开同个工程时,出现的卡顿。暂时没办法,只是避开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Context、Relation、Symbol Windows[左边的窗口]),但是我没有用Eclipse。
我之前将远程电脑映射到本地目录,然后用SI在这个本地目录建工程、写代码,后来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鼠标移出SI窗口后(比如移到任务栏), 这几个窗口马上就刷新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