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解我这么精明的人,买手机壳都给淘宝商家忽悠了(解决方法是买了生平最贵的手机壳)【评测43楼】

楼主(2020-11-06):
我的三星note10(曲面屏)屏幕玻璃摔碎了。

刚修好,于是想买一个保护性最好的外壳 。

研究了一番,看中这个“军工防摔”:

这种套子,顶部和底部都是够高的。为了照顾曲面屏的操作,壳子的侧面会凹下去一些,导致容易摔破屏幕:

于是我特意问客服:“我三星NOTE10的,我想问,屏幕侧面的位置,你们的保护壳高出屏幕多少mm ?”

回答:高出曲面屏边缘0.8MM。

于是我放心付款。

收到货,怎么看怎么测量,都是玻璃比外壳的侧面要高。而且高1mm,平摔下去,玻璃仍然有可能破裂:

店家是这样回复的:是说高出曲面屏边缘0.8mm,不是高出屏幕水平面  亲.

然后,我才知道傻逼了: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A:
坐看结果

网友:
感觉不理想

网友:
高出曲面屏边缘0.8mm

网友B:
哈哈,商家说了,高出边缘,你量的是中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看结果

结果是,我买了138元的壳子,金属主体的:

说是边缘比玻璃平面高出2mm。

真的重型外壳啊,四层结构,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商家说了,高出边缘,你量的是中间部分

我写出来,你当然知道上当了。

付款之前,我认为99.9999999999%的人会上当。

网友C:
金属的,以前有朋友(好像是苹果,不记得具体型号)说是会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以前有朋友(好像是苹果,不记得具体型号)说是会影响信号.

不会。它不是全金属,中间还有硅胶层。

信号差一点不要紧,现在都不打电话了。

摔不坏屏幕才重要。

每个月我肯定会摔几次的。

网友D:
uv钢化膜是保护首选!

网友E:
以后厂家还是直接做三防手机算了,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薄做脆,然后每个用户都在努力给手机套上又厚又坚固的保护套,这是多么精分的操作啊……

网友F:
三星原装壳也是这样的,不过上下高出零点几毫米,可能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v钢化膜是保护首选!

曲面屏只能贴水凝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厂家还是直接做三防手机算了,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薄做脆,然后每个用户都在努力给手机套上又厚又 ...

直身屏四周都有包围,不容易摔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原装壳也是这样的,不过上下高出零点几毫米,可能有点用。

原装赠送的透明壳最垃圾,侧面根本完全没有保护。

网友G:
我倒是觉得贴个钢化膜完事,掉地上牺牲掉钢化膜,屏就不会碎掉了。我老婆的6SP和我自己的两个手机,一共被钢化膜救了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倒是觉得贴个钢化膜完事,掉地上牺牲掉钢化膜,屏就不会碎掉了。我老婆的6SP和我自己的两个手机,一共被 ...

开玩笑吧,钢化膜只能提高一点点保护作用而已。离刀枪不入还有十万八千里。

在note8之前,都是直屏的,我都是使用钢化膜,也摔坏了无数的屏幕。

就算我这个138元的终极保护套,如果摔的位置碰巧,屏幕一样会碎。

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不同,有人不贴膜、不适应壳子,从来不摔坏屏幕。我铁定会摔坏无数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曲面屏只能贴水凝膜。

记得好像是有钢化膜就是价格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得好像是有钢化膜就是价格巨贵!!!!!!

巨贵也没有用,一个星期就掉。

水凝膜可以几个月。

我都已经学会自己贴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厂家还是直接做三防手机算了,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薄做脆,然后每个用户都在努力给手机套上又厚又 ...

哈哈哈,薄的想换机了直接裸奔。三防手机用不坏太可怕了。

网友I:
好像很厚,还能用无线充么?

网友:
没有贴膜,手感最好,三星曲屏贴膜了不好用,带了一个薄手机壳,万幸用了3年多没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很厚,还能用无线充么?

肯定不行。

另外我从来不使用无线充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玩笑吧,钢化膜只能提高一点点保护作用而已。离刀枪不入还有十万八千里。

在note8之前,都是直屏的, ...

哈哈,这话在理,我现在还在用一古董级note4,由于前年进水屏幕都被我撬开了一圈缝,导致现在完全不能淋雨,万一碰到下雨我必须立刻用垃圾袋套起来(自行车专门装了俩袋子),但是这货就是不坏!!坐那有时打瞌睡从手里摔地上,从口袋里掉地上,从桌子上被充电线扯地上,站那被碰掉地上,==,不下10次了,至今完好,就玻璃上有几条很小的划痕。现在都不能装东西了,16g版本emmc早就快写废了,估计读5mb写2mb吧,开app没个5秒甭想。。估计也跟我不玩手游有关。重度使用chrome,电池已经换了3块了。。就等着它坏了再换新的。

网友:
以前我手机贴的钢化膜,有时候贴上两三天,钢化膜就碎了,现在贴的软膜挺好的,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曾经我的note3摔了不下几百次(完全没有夸张),除了边框摔花了,屏幕一直完好,真是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这话在理,我现在还在用一古董级note4,由于前年进水屏幕都被我撬开了一圈缝,导致现在完全不能淋 ...

note8之前都是普通直屏。

你一定没有见识过曲面屏的可恶。

网友K:
我是不管手机多好,见了曲面屏就绕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不管手机多好,见了曲面屏就绕道

没有办法,我使用的note系列只有曲面屏。

三星S21好像一个版本不是曲面屏的了。希望到时note也有不是曲面屏的版本。

曲面屏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只有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面屏只能贴水凝膜。

我一直贴uv钢化膜,成本六块钱!

网友:
我也是对曲面屏无感,当时买的S8还放怎吃灰
用IP8舒服多了
等ip12mini ,半年后看看价格怎样

网友:
等待入手测评

网友:
用翻盖的手机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面屏只能贴水凝膜。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钢化膜用在曲屏上是不会完美的!

但是,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一款钢化膜(拼夕夕8元买的),确实可以,对我的S8+手机非常完美,这是最近刚换了手机,不用三星了,主要是因为qiong

为什么选择三星或者苹果,因为只有国外的手机,才可能不被系统级别植入,虽然没什么秘密,但是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厂家还是直接做三防手机算了,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薄做脆,然后每个用户都在努力给手机套上又厚又 ...

没毛病

对厂家来说越薄越可以吹,价格可以上去
对买家来说肯定要买最新最好的,但是价格贵啊,不得不带套

网友L:
全面屏的手机壳左右两边肯定是要露出曲面的,因为很多屏蔽手势都是从边沿划的。
保护边沿靠的是上下左右四个角的突起。
如果手机是摔倒一个平面上的话,理论上不会碰到屏蔽。但如果是摔到突出的东西上面,那就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
我突然想到老大你的名字“莫精明”

网友L:
公认防护强的手机保护套是UAG的,不过价格就很多都20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全面屏的手机壳左右两边肯定是要露出曲面的,因为很多屏蔽手势都是从边沿划的。
保护边沿靠的是上下左右四 ...

我上次放学接小孩,裤兜掏出手机滑倒地板上,才米,但屏幕正正的水平跟水泥地接触。

水泥地是不平的。于是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公认防护强的手机保护套是UAG的,不过价格就很多都200+

的确不便宜,note10 黑色395元:

我查看了它的图片,吹牛的,侧面根本完全没有保护。四周、底部多好也没有用,我28元的已经合格。

网友:
亲,这边建议您买两个套套叠起来用哦~

楼主:
收到货了。

拿到快递,像一块砖头那么重。

中间层是软硅胶:

两边都是分量很足的金属。使用8颗内六角螺丝固定。

手机壳的重量竟然是190克!  天,我的三星note10 才171克。

安装好后,总重量高达361克:

拿在手上,不像手机,像pad了 :)

镜头上有玻璃保护。这玻璃看起来很好,希望不会影响拍摄质量,否则要将玻璃去掉了。

评测:

1。做工、用料非常好,138元(双11优惠价118元)可以说物超所值。

2。前后盖金属,中间软硅胶这种三文治结构,可以产生非常好的防摔性能。

3。顶端、底部比玻璃平面高5mm(目测),侧面比玻璃平面高3mm(目测),完全将屏幕彻底保护起来。除非非常极端的撞击(比如地上有钉子凸起),才可能损坏屏幕。

4。曲面屏的功能还没有影响,这是这款保护卡最厉害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它不得不做得笨重无比。

5。我很满意终于找到一款摔不坏屏幕的保护卡
壳。虽然笨重,我想我会用下去,因为万一摔坏屏幕会更加麻烦。

6。暂时看不到对蓝牙、手机信号的影响。

7。这款外壳对防水有帮助,普通溅水影响不了手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收到货了。

拿到快递,像一块砖头那么重。

像大师说的,如果出厂就做这么牢固,会不会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像大师说的,如果出厂就做这么牢固,会不会卖不出去?

361克重的手机有人买吗?

网友:
瀑布屏幕手机需要用短手机绳,单手操作需要套在手腕上,且必须橡胶的材质大小合适。手机平时使用需要特别小心,爱摔手机的不适合瀑布屏幕。目前我在用vivo.nex3s一个屏幕模组1400不算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得好像是有钢化膜就是价格巨贵!!!!!!

贵也没用,不能指纹解锁了。边缘还会破碎起白边,还会贴坏手机按键容易进胶水,边缘割手,边缘溢胶价格还贵,膜瀑布只能自己贴膜,因为uv贴膜可能会损坏手机,水凝膜容易贴不好价格都是老贵了。瀑布增加使用烦恼,实际体验没啥大的提升,还会误触。屏幕模组价格1000到2700左右。站长的手机换模组2000没了,修玻璃估计也要700以上。还值得一提就是水凝膜很多划痕造成显示文字边缘锯齿,就算最贵的膜也比不上钢化顺滑。

网友:
这防护性能太好了,可惜太大太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像大师说的,如果出厂就做这么牢固,会不会卖不出去?

用不了多久还得换壳,手机太重会损伤手部关键,酸痛肿胀。只有用硬护甲壳子加稍小于手掌橡胶短绳套手掌使用,然后各种心惊肉跳,不如起床没找到手机之前不敢快速掀被子,躺着玩手机时刻警惕睡着会不会掉下去,必须栓手掌上或者用长绳子挂脖子玩。单手使用特别是打字或者手上东西多必须栓手掌上,挂脖子都不安全会甩动撞击损坏。现在用了nex3s. 7个多月了,即使有碎屏险依然用的提心吊胆。

网友:
有句老话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不过现在的手机壳,设计的时候要注重防护还要注重握持的手感最重要的是还要漂亮的颜值,的确难以面面俱到,这种曲面屏的手机壳就更难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不了多久还得换壳,手机太重会损伤手部关键,酸痛肿胀。只有用硬护甲壳子加稍小于手掌橡胶短绳套手掌使 ...

我对note10 手机非常满意。

等我开始不满意,想换手机,就会换回保护性没有那么好的。

楼主位28元的壳子,已经比普通的防护性好很多。

网友:
手机设计师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厂家还是直接做三防手机算了,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薄做脆,然后每个用户都在努力给手机套上又厚又 ...

还有,我看手机介绍说,后盖用了什么好材料,用了多少道工序加工。给人多么好的手感。估计花了不少成本在后盖。
但是大部分买回来,马上套个壳,什么手感,触感,都被屏蔽了。

网友:
可以顺便锻炼手腕,一举两得

网友O:
手机壳一直在用SUPCASE这个牌子的,手机摔得不计其数,现在取下套后外观99新。不过价格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机壳一直在用SUPCASE这个牌子的,手机摔得不计其数,现在取下套后外观99新。不过价格稍贵。 ...

前盖有透明塑料?

会不会轻轻一摔,透明塑料就裂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盖有透明塑料?

会不会轻轻一摔,透明塑料就裂开。

前盖没有透明塑料,你这个NOTE10曲面的不不好判断,好像只有上下两侧高于屏幕,左右还是没有高出屏幕。我手机屏幕这是直面的,保护的还不错,贴了钢化膜后边缘还有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