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个485检测模块用LM2596供电,手拉手连接导致瞬时电流过大,是输入电容的锅吗?

楼主(2020-11-06):
如图所示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80米手拉手挂40个节点时,瞬时电流大,导致末端的带不动,前39个工作过正常的,但是最后一个电压陡降。每个模块的功耗有大致1W左右
我怀疑是输入电容太大了,40个节点相当于40个470uf电容并联,导致开机电流陡增。

输入和输出改成50V220UF的会不会好些,对了我用的红宝石的YXF系列,电网专用的

网友A:
40个就是40W,换成电流有8A。其它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个就是40W,换成电流有8A。其它我就不多说了。

输入是24 W 按理应该撑得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是24 W 按理应该撑得住

这个好像最大输出电流是3A还是5A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最大输出电流是3A还是5A来着?

我们功耗也就200ma 一个

网友:
200一个,40个不是8A了?这能顶得住?

网友C:
得加个缓启动,要不然冲击受不了,器件就锁定在欠压中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是24 W 按理应该撑得住

2596都快被折磨冒烟了。

网友:
我们是不是都理解错了,楼主是不是每个模块上都有一个lm2596?

网友:
是输入电容的问题,还好距离近,不然不可能带这么多,感觉220uf效果可能也不一定会好,最好换个小输入电容的芯片,几uf这种的

网友:
示波器在电源线首尾测一下上电电源电压就知道了。地上的电压差可以算出来。
我也理解错了...模块内的dcdc
100可能好点,这个dcdc不支持就找支持更小输出电容的dcdc

网友:
你这个不止要加软启动,还要考虑过压保护,手拉手结构靠近开关电源的地方断线以后等于抛负载工况,开关电源调整率跟不上的话...

网友:
可以考虑每个节点串个5欧电阻再并到总线电源上。不知道问题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问题描述不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问题。
1、40个设备挂总线上,所有电容器造成的瞬态电流压力是给到Host端的电源的, 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的节点都供不上电。另外,远端的电压是可以示波器监测的,问题马上明了。
2、2596已经是淘汰了的工艺水准,体积大,价格还不便宜。 最重要的一点,大电流的器件放到这里,效率也不高呀。可以考虑选择1A甚至500mA的器件,输入电容也可以大幅度减小(1/10量级)。

网友:
输入电容换成100UF

网友E:
200mA * 40 = 8A
真的对2596委以重任了,它担当不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描述不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问题。
1、40个设备挂总线上,所有电容器造成的瞬态电流压力是给到Hos ...

请教下,现在比2596的更好的,性价比好的电源芯片,是什么了?

网友:
每个模块上电瞬间的电流,并不等于工作电流,而是大大超过工作电流数倍数十倍,40个一起上,主电源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输出才扛得住。

电容并非越大越好,不要过于迷信大水塘,而且电容太大,线太长,通电瞬间还会产生很高的尖峰毛刺到DC-DC芯片上。

网友F:
每个200MA,每个都选2596,这么也太欠考虑了吧。整个成本高,2596效率又不高,关键是你这还出问题了,换思路换方案。

网友:
看了半天可能理解了,楼主有40个模块,每个模块用2596供电,然后2596前端应该是AC/DC(220V/24V)或DC/DC(XX/24V)电源,楼主说的带不动,是指给2596供电的哪个模块把?导致开机电流陡增的话可以先试试预充电,看看是否正常;不过还是14楼说的正确,要供不上都供不上的,还是先看看每个模块的供电电压情况。

肯定不会是1个2596带40个的,看看选的电感3A就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200MA,每个都选2596,这么也太欠考虑了吧。整个成本高,2596效率又不高,关键是你这还出问题了,换思 ...

这是前任工程师遗留的方案,我不太懂DCDC ,所以不敢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mA * 40 = 8A
真的对2596委以重任了,它担当不起吧

是每个模块内有一个。。。。。,我怀疑是输入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加个缓启动,要不然冲击受不了,器件就锁定在欠压中出不来了

LM2596R 5.0 固定电压的  没地方加

网友:
手拉手 是什么意思?  临近的线接在一个端子上的?     有没有量过最后一个模块的 输入电压是多少?
80米  每个模块间距是多少?   考虑一下 导线的压降 .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596R 5.0 固定电压的  没地方加

可以本级控制下一级。本级电源正常后打开下一级电源。

网友:
可以输入串NTC试试

网友:
每个输入节点都串

网友:
划掉,前面理解错了,楼主是2596前面总线上的24V电压跌落么?

网友:
40个电容并联会导致ESR低,看下手册要求是多少

网友:
示波器测试最后一个板子的电源波形, 估计线太长了有压降, 加粗电源线试下. 电容的影响不大的. 想起10多前的一个项目, 220V拉倒后面电压直接降到100V以下了, 还以为是PC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