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了一个5年前的双面板,工艺水平惨不忍睹

楼主(2020-11-06):
好几年不做双面板了,不知道现在双面板的行业水平怎么样

网友A:
要啥自行车。这个好像是加热过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啥自行车。这个好像是加热过度了?

不是,钻孔歪了。jlc现在的钻孔精度很好,我最近半年的板子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漂移(肉眼评估钻孔偏移基本都在+-0.05mm以内,即钻头摆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钻孔歪了。jlc现在的钻孔精度很好,我最近半年的板子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漂移(肉眼评估钻孔偏移基本 ...

现在的四层板确实准。
双面板好多年不做了,不清楚。

网友:
从业十余年,说实话,没看过偏这么严重的,这板工艺确实好差。

网友:
这还好了
昆山千灯线路板基地哪里,10年前,我做的板子,他们阻焊层都能歪了,结果焊接一个不注意就跟旁边覆铜短路了

JLC我也碰到过一次,阻焊层印歪的情形

网友:
不错了,至少好有孔化

网友:
以前的jlc,论坛上吐槽最多的就是孔歪,丝印偏~

网友(2020-12-14):
以前我做过一批双面板还有好多过孔不通的

网友:
我手工做的都比这个好……

网友:
找到自信了,6年前热转印腐蚀做的双面板,做的一般,PCB画的很烂,但就打孔来说还是比这个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