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4 次级线圈电压咨询?

楼主(2020-11-06):
电路图是TOP224的部分。
现在故障是电压没有输出。
查了各方面原因,怀疑是主线圈烧坏了。
请问不管是否起振,初次上电若主线圈没有烧坏的话,次级线圈都会有感应电压产生吧?(现在测次线圈电压一点变化也没有)  谢谢

网友A:
怀疑主线圈烧坏么拿万用表量通不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主线圈烧坏么拿万用表量通不通就好了

谢谢,是通的,怀疑是短路了

因为电源初次上电的时候,两个次级线圈没有感应电压的变化

按理说应该初次上电两个次级线圈的应该有一个类似脉冲的电压变化吧?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D对地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D对地的波形看看

谢谢,这个电压是正常的300v多的直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压是正常的300v多的直流电压

如果一直是直流,那就说明芯片没有工作,尝试换一个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直是直流,那就说明芯片没有工作,尝试换一个芯片看看

谢谢,我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结贴,查到问题了,是变压器线圈出了问题

这是第一次遇到变压器出现故障,
原来一直以为变压器是非常稳定的,一般很少出问题

网友:
怀疑你变压器没有设计好!
变压器初级阻抗本来很小的。。。PI官方有仿真软件的。。。

增加:变压器出现问题的,我遇到过一次,是变压器引脚氧化了。导致漆包线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