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TestStand - 通过Jlink自动烧写程序1 简介

楼主(2020-11-06):
003 TestStand - 通过Jlink自动烧写程序
1 简介
工作中接触的PCBA基本都会用到MCU,烧写程序也是必要的。用过各种烧写器,当然最多的还是JLINK。本节就讲讲如何在TestStand调用JFlash自动烧写程序。
名称解释:
  • JLink - 指ARM仿真器,同时也有jlink.exe程序,本文是指ARM仿真器
  • jflash - 指jflash.exe程序,安装好JLink驱动程序后,该程序位于安装目录下
本文使用的是 Jlink V10,驱动是JLink_Windows_V686,MCU是STM32F407ZGT。

2 JFlash命令
运行J-Flash后,从帮助菜单(Help)中打开J-Flash User Guide。该手册中有关于JFlash的详细使用方法。命令行使用说明在 “5.2 Command line options”。
本文涉及到的命令参数如下:

3 操作步骤
3.1 设置J-Flash环境变量
为了可以在命令行直接执行jflash.exe,而不需要输入完整路径。应将jflash.exe所在目录加入电脑环境变量的Path中。
3.2 创建jflash工程
jflash工程中主要保存了以下信息供使用:
  • MCU型号
  • 下载模式
  • 下载过程设置
创建jflash工程比较简单,就不贴图了。

说明:
.bin/.hex和.jflash文件均保存路径中不能有中文。
量产时需要在烧写时加密,应在Option>Project Setting……中勾选Secure Chip。
注意:选择加密后,在STM32上,Start Application是无法成功执行的。

3.3 创建TestStand序列
演示教程:

说明:
  • 使用TestStand的Call Executable调用jflash.exe
  • 对应在命令行中的命令是:  jflash -openprjd:\003\stm32f407zg.jflash -opend:\003\TEST.hex -jflashlogd:\003\jflashlog.txt -auto -hide -exit 。因为输入参数是作为字符串,所以输入的格式应为(双斜杠,并且整个字符串要有双引号)  :"-openprjd:\\003\\stm32f407zg.jflash -opend:\\003\\TEST.hex -jflashlogd:\\003\\jflashlog.txt -auto -hide -exit"
  • 上面演示教程中为了观察方便,去掉了-hide参数,烧写时可以看到烧写窗口。
  • 烧写成功后,日志内容保存在jflashlog.txt中。后续可以通过读取日志内容分析出烧写是否成功。

4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