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nm精度非接触电容类型传感器选型求助

楼主(2020-11-07):
如题40nm精度非接触电容类型传感器选型求助
要求
非接触
40nm精度
最好是电容类型的

主要应用:测量距离

传感器测量头和放大器最好成套提供

网友A:
单位没错?

没错直接出门左转基恩士,其他家起码跟基恩士一个级别的才能做的了
一般工业上做到μm级别都累的斯哈斯哈的,你这个好直接纳米级别了,别说传感器了,你这个系统里面任何一个支架/框架的变形能控制到亚μm级别吗?

网友:
二楼的答复已经绰绰有余了

网友:
看来楼主要上40nm的光刻机了

网友:
电涡流传感器  你了解一下

分辨率足够高,绝对精度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没错?

没错直接出门左转基恩士,其他家起码跟基恩士一个级别的才能做的了

40um精度的有哪家国内的厂家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依!!!

德国那家吗?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封闭式的, 40nm没有问题,   传感器式的米依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你的测量范围多大啊?
到英国真尚友看看,他的传感器精度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量范围多大啊?
到英国真尚友看看,他的传感器精度惊人

多谢 真尚友传感器看说明还是挺好的 联系他们试试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封闭式的, 40nm没有问题,   传感器式的米依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

传感器式的?我们用的是电容式的啊  可以咨询下试试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式的?我们用的是电容式的啊  可以咨询下试试 多谢

封闭式的就是在真空腔内测量的。  传感器式的就是一个测头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