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芯片会不会导致芯片报废

楼主(2020-11-07):
就是我现在自己照着别人的swd烧录代码来写,然后编译啥的没报错,我现在的担心是自己写入芯片的数据或者地址哪里弄错了,然后进行烧录的时候会不会把芯片弄的报废。

网友A:
放心,不会的,烧录一半都可以手动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不会的,烧录一半都可以手动终止

那行,我怕把芯片给报废了得重新买

网友B:
不上锁应该不会,像STM32F407如果上2级锁就恢复不了了。

网友C:
总有人以为可以把芯片艹坏,事实上你想多了。芯片内部基本都是多选1构成的复用器,一般不存在三态总线结构。像ls说的,别把芯片锁死了就没事。当然fpga不行,如果内部switch意外短路可就真的短路了。fpga是通过几千万个switch阵列连接lut/dff/ip核来实现的可编程逻辑。

网友D:
坏了就重新买呗,不交点学费能学好么?坏个芯片这都是最低的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就重新买呗,不交点学费能学好么?坏个芯片这都是最低的学费了

主要是芯片货少,贵。所以比较小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芯片货少,贵。所以比较小心

让论坛里烧几万元一片芯片的情何以堪

网友E:
悄悄的问一下,楼主是女生吗?
哈哈哈...

网友:
不会的,狠狠的烧

网友F:
不拿打火机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论坛里烧几万元一片芯片的情何以堪

这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悄悄的问一下,楼主是女生吗?
哈哈哈...

并不是,只是因为我感觉烧录写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接触过,然后就怕被我弄坏芯片,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拿打火机点就行。

打火机温度也不至于把芯片烧坏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打火机温度也不至于把芯片烧坏把

可以用实践来证明看看。

网友:
用同系列低价芯片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实践来证明看看。

芯片稀缺,不敢

网友G:
芯片稀缺?该不会是用 Kirin 99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稀缺?该不会是用 Kirin 990 吧?!

不是,只是最近缺货,得过几个月可能才会比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总有人以为可以把芯片艹坏,事实上你想多了。芯片内部基本都是多选1构成的复用器,一般不存在三态总线结构 ...

开发环境应该可以规避内部短路的情况发生吧,  我也有类似的困惑 ,暂时没碰到内部逻辑导致内部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发环境应该可以规避内部短路的情况发生吧,  我也有类似的困惑 ,暂时没碰到内部逻辑导致内部短路的情 ...

运行中bit错误改变,或者载入程序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锁应该不会,像STM32F407如果上2级锁就恢复不了了。

其实我就是怕这个情况出现。导致后续烧录不了。这个芯片就跟报废了差不多

网友I:
如果是ti的TMS320F28X,很容易报废,动不动就发烫。还有AVR单片机的熔丝位,搞错了直接锁死。

网友:
曾经刷flash,刷坏过3片lm3s

网友J:
锁死了刚好练习拆装。LZ用的片子超过100脚?还是BG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ti的TMS320F28X,很容易报废,动不动就发烫。还有AVR单片机的熔丝位,搞错了直接锁死。 ...

AVR可以用高压编程器擦除芯片解锁,不用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锁死了刚好练习拆装。LZ用的片子超过100脚?还是BGA?

20个脚,估计得显微镜下搞

网友K:
引用 楼主:
20个脚,估计得显微镜下搞

20个脚上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个脚上显微镜???

2 x 1.61 x 0.56 Pitch 0.4 mm(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