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里有没有管脚比较少,价格10元以内的,容易买到的型号

楼主(2020-11-07):
最近做一个小项目要用到cpld.   大概用到了 10个管脚的样子。  IO 都只需要3.3V 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进口 或者 国产的 cpld 型号推荐的? 最好 x宝也容易买到。 或者 xx商城容易买到。 管脚 粗一点,  封装大一点,都可以的。  主要是 DIY的小项目用途。    资源用的很少,大约 150le

网友:
你说的有点类似GAL芯片

网友A:
AG1280Q48
我实际用下来感觉这颗料真的好,10元以下,便宜资源足,良品率高,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1280Q48
我实际用下来感觉这颗料真的好,10元以下,便宜资源足,良品率高,耐操

怎么用?
环境啥样的?
工具是哪款?

网友:
epm3032,以前用过,不知道还好买不

楼主:
epm3064    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pm3064    感觉挺好的。。。。

这个很古老了,新产品还用?

网友:
epm3064,再小就换gal,例如16v8

网友:
这种一般是做什么用途啊

网友:
10M02  V36封装的,超小体积。

不确定最终能做到多少价格,因为我用的是U169封装,3个美金

网友:
以前用过爱特梅尔的少管脚的做接口,应该有符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