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上电Q0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20-11-07):
如图给定电平
1、上电瞬间Q0输出5V还是0V
2、Qo是维持电平不变,没电时算0V吗?

网友A:
不定吧,考虑瞬态设计的话可以将OE置为无效,输出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吧,考虑瞬态设计的话可以将OE置为无效,输出高阻。

控OE比较安全

网友:
就是不确定,所以上电的时候需要做初始化,即上电时OE为高,然后初始化D,再锁存,然后就可以该干嘛就干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