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1小时,竟然无法播放swf,谁能给我提供播放器?(答案4楼)

楼主(2020-11-07):
下载了3个金山打字通的游戏,swf格式的。

我先下载了flash player,才发现这货只能基于浏览器,安装后,使用IE仍然无法打开swf。

网上下载了几款awf播放器,都提示缺少文件或不能运行。

谁能给我一个?最好小巧点,直接上传到论坛。

win7 64位系统。

网友:
莫大试试这个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A:
用adobe官方的standalone flash player
官网:https://www.adobe.com/support/flashplayer/debug_downloads.html
点击 Download the Flash Player projector content debugger
会连接到这个网址:https://www.flash.cn/support/debug-downloads
点击 下载Flash Player独立播放器 下载就可以了,15M大小

网友B:
什么都不用装,先打开一个IE,然后把SWF文件直接拖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obe官方的standalone flash player
官网:https://www.adobe.com/support/flashplayer/debug_downloads ...

独立播放器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用装,先打开一个IE,然后把SWF文件直接拖进去就行了

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C:
这个以前用的,win7不知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用的,win7不知好不好用。

你这个是假的,需要电脑里安装有ADOBE FLASH PLAYER  独立版才能使用。

问题是: 如果有ADOBE FLASH PLAYER  独立版,就不需要你这个软件了。

楼主:
4楼已经是最佳答案。 不用再提供第三方的了。谢谢。

网友:
一直用的4楼这种官方的,以前给我妈玩swf小游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试过了。

我这里把SWF文件拖进IE里会是这样:

这里要允许控件才能运行

看,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把SWF文件拖进IE里会是这样:

这里要允许控件才能运行

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