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232兼容电路原理

楼主(2020-11-07):
这个芯片是啥型号,感觉外围比较复杂。为啥没有厂家设计一个直接可以兼容这两个电平的芯片。

网友A:
应该是 74AHC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74AHC86

电压不对呀,232的电压不兼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对呀,232的电压不兼容

74VHC86
他们只说了兼容232的逻辑,没说兼容232的电压

这个电路似乎是迪文的专利,反正市面上做串口屏兼容232的都是抄他们家的。

网友:
这是极其流氓的做法,仅仅是可以勉强兼容,但指标大打折扣,明明就是ttl反相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VHC86
他们只说了兼容232的逻辑,没说兼容232的电压

其他家也是一样得电路

网友:
232容忍的电压范围很宽

网友:
若只当 RX 用,一个比较器即可。

楼主:
说的是兼容RS232的哦,对于芯片厂家来说,这个功能貌似实现并不难,估计是市场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