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生器搜频失败现象

楼主(2020-11-07):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关于超声波发生器的搜频问题,我设定的频率是40-50KHz范围,使用最大电流法搜索串联谐振点,现在有很少一部分机器搜频不准42KHz,大部分准确都是47KHz,我认为的将频率范围缩小47KHZ~50KHz,那一部分搜频不准确的机器,竟然正常了

楼主:
我用示波器抓了一下42KHz  与47KHz  两点对应的电流,47KHz的电流明显大一些,不清楚怎么最后会跳到42KHz上了

楼主:
大部分机器都是好的,如果是代码问题,按理说应该大部分都搜频不正常

楼主:
有没有专业大佬帮忙解答困惑一下 或者指点一个方向?我来研究研究?

网友A:
超声波振子本来就有好多个谐振频率点,用阻抗分析仪宽范围一扫便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振子本来就有好多个谐振频率点,用阻抗分析仪宽范围一扫便一目了然 ...

刚刚用阻抗分析仪实测了下,在40-50KHz范围内,只有一个谐振点,44.5KHz,一个反谐振点45.98KHz.
刚刚没有表述清楚,我刚刚用示波器抓的波形都是没有加工作尖测得。

网友B:
谐振点还跟负荷有关系,不是已成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点还跟负荷有关系,不是已成不变的。

明白的,但是我现在不接工作尖,阻抗分析仪扫不出来谐振点,但是我用最大电流法能测出47KHz为谐振点,现象不太理解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