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25Q32JVSSIQ读写遇到问题.

楼主(2020-11-07):
W25Q32JVSSIQ读写遇到问题,请各位老师赐教!
在商城上买了几片W25Q32JVSSIQ,使用的时候遇到无法读写的问题,操作流程如下:
1、        读寄存器1-3;
2、        写寄存器1的WEL位,设置为允许写入;
3、        读寄存器1-3,确认WEL位为1;
4、        擦除扇区,设置读写地址为0x100000;
5、        写寄存器1的WEL位,设置为允许写入;
6、        吸入数据,地址为0x100000,写入数据为0x78;
7、        读取数据,地址为0x100000,但是读取到的数据,不是写入的数据0x78!!!
请指教,谢谢!

在写入0x06的时候,可以看到寄存器1的WEL位设置为1。

不知是否在读写之前需要对芯片的寄存器1-3进行读写设置,按照自己的理解设置了,还是无效。

主程序如下:

   //Read Reg
   ReadREG3=Read_Reg(1);
   ReadREG3=Read_Reg(2);
   ReadREG3=Read_Reg(3);

   //Write Enable
   W25Q32_Write_Enable();

   //Read Reg
   ReadREG3=Read_Reg(1);
   ReadREG3=Read_Reg(2);
   ReadREG3=Read_Reg(3);

   //WIPE Data
   Wipe_4k(0x10,0x00,0x00);

   //Write Enable
   W25Q32_Write_Enable();

   //Write data
   Write_Data(0x10,0x00,0x00,0x78);

   //Read Data
   ReadData=Read_Data(0x10,0x00,0x00);

   //Read Reg
   ReadREG1=Read_Reg(1);
   ReadREG2=Read_Reg(2);
   ReadREG3=Read_Reg(3);

读寄存器子程序:
uchar Read_Reg(uchar _RegIndex)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if((_RegIndex>0)&&(_RegIndex<4))
   {
      SPCR=0x51;
      PORTE&=~BIT(7);//CS Enable
      delay_clcok(10);
      if(_RegIndex==1)
      {
         UCharTemp1=0x05;
      }
      else if(_RegIndex==2)
      {
         UCharTemp1=0x35;
      }
      else if(_RegIndex==3)
      {
         UCharTemp1=0x15;
      }
      UCharTemp2=SPI_Transmit(UCharTemp1);
      SPCR=0x59;
      delay_clcok(10);
      UCharTemp1=SPI_Transmit(0x00);
      PORTE|=BIT(7); //CS Disable
      delay_clcok(10);
      return UCharTemp1;
   }
}

判读是否忙子程序:
uchar W25Q32_Busy(void)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UCharTemp1=Read_Reg(1);
   if(UCharTemp1&01)
   {
      UCharTemp2=1;
   }
   else if(!(UCharTemp1&01))
   {
      UCharTemp2=0;
   }

   return UCharTemp2;
}

//25Q32允许写入子程序(写入0x06)
void W25Q32_Write_Enable(void)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SPCR=0x51;
   PORTE&=~BIT(7); //CS Enable
   delay_clcok(10);

   UCharTemp1=SPI_Transmit(0x06);

   delay_clcok(10);
   PORTE|=BIT(7); //CS Disable
   delay_clcok(10);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

//扇区擦除子程序
void Wipe_4k(uchar _Add1,uchar _Add2,uchar _Add3)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SPCR=0x51;
   PORTE&=~BIT(7); //CS Enable
   delay_clcok(10);

   UCharTemp2=SPI_Transmit(0x20);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1);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2);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3);

   delay_clcok(10);
   PORTE|=BIT(7); //CS Disable
   delay_clcok(10);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

//写入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Data(uchar _Add1,uchar _Add2,uchar _Add3,uchar _Data)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SPCR=0x51;
   PORTE&=~BIT(7); //CS Enable
   delay_clcok(10);

   UCharTemp2=SPI_Transmit(0x02);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1);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2);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3);
   UCharTemp2=SPI_Transmit(_Data);

   delay_clcok(10);
   PORTE|=BIT(7); //CS Disable
   delay_clcok(10);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

//读取数据子程序
uchar Read_Data(uchar _Add1,uchar _Add2,uchar _Add3)
{
   uchar UCharTemp1,UCharTemp2;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SPCR=0x51;
   PORTE&=~BIT(7); //CS Enable
   delay_clcok(10);

   UCharTemp2=SPI_Transmit(0x03);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1);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2);
   UCharTemp2=SPI_Transmit(_Add3);
   SPCR=0x59;
   delay_clcok(10);
   UCharTemp2=SPI_Transmit(0x00);

   delay_clcok(10);
   PORTE|=BIT(7); //CS Disable
   delay_clcok(10);

   do
   {
      UCharTemp1=W25Q32_Busy();
   }
   while(UCharTemp1);

   return(UCharTemp2);
}

网友A:
wp和hold接对了吗?新片子可能没有解锁,先把status reg写0再试试。

网友B:
给楼主上传个自己写的模拟io的程序,linux的。原理是一样。
/*
* 说明:w25q驱动程序,在android上运行。
* 日期:2020.04.07
* 作者:chun307
*/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inpu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irq.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asm/uaccess.h>

#define DEVICE_NAME        "epcs_ctl"
#define DRIVER_NAME        "epcs_ctl"

#define SPI_CS                IMX_GPIO_NR(2, 28)//MX6Q_PAD_EIM_EB0__GPIO_2_28
#define SPI_CLK                IMX_GPIO_NR(2, 29)//MX6Q_PAD_EIM_EB1__GPIO_2_29
#define SPI_TXD                IMX_GPIO_NR(3, 26)//MX6Q_PAD_EIM_D26__GPIO_3_26
#define SPI_RXD                IMX_GPIO_NR(3, 27)//MX6Q_PAD_EIM_D27__GPIO_3_27

static int epcss_out[] = {
        SPI_CS,
        SPI_CLK,
        SPI_TXD,
};

static int epcss_in[] = {
        SPI_RXD,
};

#define GPIO_NUM_OUT        ARRAY_SIZE(epcss_out)
#define GPIO_NUM_IN         ARRAY_SIZE(epcss_in)

#define GPIO_HIGH                  1
#define GPIO_LOW                   0
#define CS_OUT()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CS, 1)
#define CS_HIGH()        gpio_set_value(SPI_CS, GPIO_HIGH)
#define CS_LOW()         gpio_set_value(SPI_CS, GPIO_LOW)
#define CLK_OUT()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CLK, 1)
#define CLK_HIGH()       gpio_set_value(SPI_CLK, GPIO_HIGH)
#define CLK_LOW()        gpio_set_value(SPI_CLK, GPIO_LOW)
#define TXD_OUT()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TXD, 1)
#define TXD_HIGH()       gpio_set_value(SPI_TXD, GPIO_HIGH)
#define TXD_LOW()        gpio_set_value(SPI_TXD, GPIO_LOW)
#define RXD_IN()                 gpio_direction_input(SPI_RXD)
#define RXD_GET()                   gpio_get_value(SPI_RXD)

//页大小和页数目
#define EPCS_Page_Size                 256
#define EPCS_Page_Max                 8192
//功能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ENABLE                 0X06
#define WRITE_DISABLE                 0X04
#define READ_ID                         0X9F
#define READ_STAUS_REG                 0X05
#define WRITE_STAUS_REG         0X01
#define READ_DATA                         0X03
#define FAST_READ_DATA                 0X0B
#define PAGE_PROGRAM                 0X02
#define SECTOR_ERASE                 0XD8
#define BULK_ERASE                         0XC7
#define DEEP_POWER_DOWN         0XB9
#define WAKE_UP                         0XAB

unsigned char SPI_Flash_Rea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read data

        for (i = 0; i < 8; i++){        // 8 bits Data
                CLK_LOW();
//                udelay(1);
                CLK_HIGH();
                temp <<= 1;
                temp |= RXD_GET();
//                udelay(1);
        }
        return temp;
}

void SPI_Flash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CLK_LOW();
//                udelay(1);
                if (data & 0x80){
                        TXD_HIGH();
                } else{
                        TXD_LOW();
                }
                CLK_HIGH();
//                udelay(1);
                data <<= 1;
        }
}

void EPCS_Write_Enable(void)
{
        CS_LOW();
        SPI_Flash_Write(WRITE_ENABLE);
        CS_HIGH();
}

void EPCS_Write_Disable(void)
{
        CS_LOW();
        SPI_Flash_Write(WRITE_DISABLE);
        CS_HIGH();
}

unsigned int EPCS_Read_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d[3];

        CS_LOW();
        SPI_Flash_Write(READ_ID);
        for(i = 0; i < 3; i++){
                id[i] = SPI_Flash_Read();
        }
        CS_HIGH();
//        printk("ID: 0X%X 0X%X 0X%X\n", id[0], id[1], id[2]);
        return (unsigned int)((id[0]<<16) | (id[1]<< 8) | id[2]);
}

unsigned char EPCS_Read_Status_Reg(void)
{
        unsigned char sta;

        CS_LOW();
        SPI_Flash_Write(READ_STAUS_REG);
        sta= SPI_Flash_Read();
        CS_HIGH();
        return sta;
}

void EPCS_Write_Status_Reg(unsigned char reg)
{
        CS_LOW();
        SPI_Flash_Write(WRITE_STAUS_REG);
        SPI_Flash_Write(reg);
        CS_HIGH();
}

void EPCS_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r)
{
        addr *= 65536; //扇区*页(64K)
        EPCS_Write_Enable();

        CS_LOW();
        SPI_Flash_Write(SECTOR_ERASE);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
        CS_HIGH();

        while(EPCS_Read_Status_Reg()&0x01);
}

void EPCS_Bulk_Erase(void)
{
        EPCS_Write_Enable();

        CS_LOW();
        SPI_Flash_Write(BULK_ERASE);
        CS_HIGH();

        while(EPCS_Read_Status_Reg()&0x01);
}

void EPCS_Deep_Power_Down(void)
{
        CS_LOW();
        SPI_Flash_Write(DEEP_POWER_DOWN);
        CS_HIGH();
}

unsigned char EPCS_Wake_Up(void)
{
        unsigned char res;

        CS_LOW();
        SPI_Flash_Write(WAKE_UP);
        SPI_Flash_Write(0);
        SPI_Flash_Write(0);
        SPI_Flash_Write(0);
        res = SPI_Flash_Read();
        CS_HIGH();
        return res;
}

//读数据,自动翻页,addr为字节地址
void EPCS_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int i;

        CS_LOW();
        SPI_Flash_Write(READ_DATA);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扇区:16个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页:256页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页内地址:256字节
        for(i = 0; i < len; i++){
          buf[i] = SPI_Flash_Read();
        }
        CS_HIGH();
}

//快速读数据
void EPCS_Fast_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int i;

        CS_LOW();
        SPI_Flash_Write(FAST_READ_DATA);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
        SPI_Flash_Write(0);
        for(i = 0; i < len; i++){
                buf[i] = SPI_Flash_Read();
        }
        CS_HIGH();
}

//页编程函数,页编程前一定要进行区擦除!
void EPCS_Page_Program(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shor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int i;

        EPCS_Write_Enable();

        CS_LOW();
        SPI_Flash_Write(PAGE_PROGRAM);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
        for(i = 0; i < len; i++)
                SPI_Flash_Write(buf[i]);
        CS_HIGH();

        while(EPCS_Read_Status_Reg()&0x01);
}

/*****************************************************************************
*函数名称:void M25PXX_Write_NoCheck(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功    能:无检验写SPI FLASH,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说    明: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输入参数:pBuffer:数据存储区,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输出参数:无
******************************************************************************/
void EPCS_Write_NoCheck(unsigned char * pBuffer, unsigned int WriteAddr, unsigned int NumByteToWrite)
{
        unsigned int pageremain;

        pageremain = 256 - 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pageremain = 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EPCS_Page_Program(WriteAddr, pageremain, pBuffer);//写页
                if(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pBuffer += pageremain;
                        WriteAddr += 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 > 256) pageremain = 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return 0;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return 0;
}

//count(最大65535)
static ssize_t okmx6q_epcs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s)
{
        printk("EPCS read count is %d, ofs is %d\n", count, *ofs);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ddr = *ofs;
        unsigned int len = count;

        CS_LOW();
        SPI_Flash_Write(READ_DATA);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

        for(i = 0; i < len; i++){
                buf[i] = SPI_Flash_Read();
        }
        CS_HIGH();

        printk("EPCS read done!\n");
        return 0;
}

/*****************************************************************************
*函数名称:void M25PXX_Write(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功    能:写SPI FLASH,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说    明: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输入参数:pBuffer:数据存储区,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输出参数:无
******************************************************************************/
unsigned char EPCS_BUFFER[65536];
static ssize_t okmx6q_epcs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pBuffer, size_t NumByteToWrite, loff_t *ofs)
{

        unsigned int WriteAddr = *ofs;
        unsigned int secpos;
        unsigned int secoff;
        unsigned int secremain;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EPCS_BUF;

        printk("EPCS Write Len : %d, Addr : %d\n", NumByteToWrite, WriteAddr);

           EPCS_BUF = EPCS_BUFFER;                        //得到数值缓存区
        secpos = WriteAddr/65536;                //扇区地址
        secoff = WriteAddr%65536;                //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 = 65536 - 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secremain = NumByteToWrite;//不大于64K个字节
        while(1){
                printk("read start...\n");
                EPCS_Read_Data(secpos*65536, 65536, EPCS_BUF);//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 = 0; i < secremain; i++){//校验数据
                        if(EPCS_BUF[secoff + i] != 0XFF) break;//需要擦除
                }
                printk("write start...\n");
                if(i < secremain){//需要擦除
                        EPCS_Sector_Erase(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 = 0; i < secremain; i++){//复制
                                EPCS_BUF[i + secoff] = pBuffer[i];
                        }
                        EPCS_Write_NoCheck(EPCS_BUF, secpos*65536, 65536);//写入整个扇区
                }else EPCS_Write_NoCheck(pBuffer, WriteAddr, 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 = 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 += 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 += 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 > 65536) secremain = 6553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printk("EPCS write done!\n");
        }
        return 0;
}

/* static ssize_t okmx6q_epcs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pBuffer, size_t NumByteToWrite, loff_t *of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ddr = *ofs;
        unsigned int len = NumByteToWrite;

        printk("EPCS Write Len : %d, Addr : %d\n", len, addr);

        EPCS_Sector_Erase(addr/65536);//擦除这个扇区

        EPCS_Write_Enable();

        CS_LOW();
        SPI_Flash_Write(PAGE_PROGRAM);
        SPI_Flash_Write((addr>>16)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8) & 0xff);
        SPI_Flash_Write(addr & 0xff);
        for(i = 0; i < len; i++){
                SPI_Flash_Write(pBuffer[i]);
        }
        CS_HIGH();

        while(EPCS_Read_Status_Reg()&0x01);

        printk("EPCS write done!\n");
        return 0;
} */

/* static ssize_t okmx6q_epcs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pBuffer, size_t NumByteToWrite, loff_t *of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ddr = *ofs;
        unsigned int len = NumByteToWrite;

        printk("EPCS Write Len : %d, Addr : %d\n", len, addr);

        EPCS_Sector_Erase(addr/65536);//擦除这个扇区

        EPCS_Write_NoCheck(pBuffer, addr, len);

        printk("EPCS write done!\n");
        return 0;
} */

static long okmx6q_epcs_ioctl(struct file *file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unsigned int ret = 0;

        printk("cmd is %d, arg is %d\n", cmd, arg);

        switch(cmd) {
                case 0:        ret = EPCS_Read_Id();
                        break;
                default:
                        printk("error\n");
                        return -EINVAL;
        }
        return ((long)ret);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kmx6q_epcs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okmx6q_epcs_open,
        .release                = okmx6q_epcs_close,
        .read                        = okmx6q_epcs_read,
        .write              = okmx6q_epcs_write,
        .unlocked_ioctl        = okmx6q_epcs_ioctl,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okmx6q_misc_dev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okmx6q_epcs_ops,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t;

        //SPI_CS
        ret = gpio_request(SPI_CS, DEVICE_NAME);
        if (ret) {
                printk("request SPI_CS failed, ret= %d\n", ret);
                return ret;
        }
        else{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CS, 1);
                gpio_set_value(SPI_CS, 1);
        }

        //SPI_CLK
        ret = gpio_request(SPI_CLK, DEVICE_NAME);
        if (ret) {
                printk("request SPI_CLK failed, ret= %d\n", ret);
                return ret;
        }
        else{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CLK, 1);
                gpio_set_value(SPI_CLK, 1);
        }

        //SPI_TXD
        ret = gpio_request(SPI_TXD, DEVICE_NAME);
        if (ret) {
                printk("request SPI_TXD failed, ret= %d\n", ret);
                return ret;
        }
        else{
                gpio_direction_output(SPI_TXD, 1);
                gpio_set_value(SPI_TXD, 1);
        }

        //SPI_RXD
        ret = gpio_request(SPI_RXD, DEVICE_NAME);
        if (ret) {
                printk("request SPI_RXD failed, ret= %d\n", ret);
                return ret;
        }
        else{
                gpio_direction_input(SPI_RXD);
        }

        ret = misc_register(&okmx6q_misc_dev);
        printk(DEVICE_NAME "\t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remove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i;

        for(i = 0; i < GPIO_NUM_OUT; i++){
                gpio_free(epcss_out[i]);
        }
        for(i = 0; i < GPIO_NUM_IN; i++){
                gpio_free(epcss_in[i]);
        }
        misc_deregister(&okmx6q_misc_dev);

        return 0;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suspend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pm_message_t state)
{
        printk("epcs suspend!\n");
        return 0;
}

static int okmx6q_epcs_resume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printk("epcs resume!\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okmx6q_epcs_driver = {
        .probe = okmx6q_epcs_probe,
        .remove = okmx6q_epcs_remove,
        .suspend = okmx6q_epcs_suspend,
        .resume = okmx6q_epcs_resume,
        .driver = {
                .name = DRIVER_NAME,
                .owner = THIS_MODULE,
        },
};

static int __init okmx6q_epcs_dev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okmx6q_epcs_driver);
}

static void __exit okmx6q_epcs_dev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okmx6q_epcs_driver);
}

module_init(okmx6q_epcs_dev_init);
module_exit(okmx6q_epcs_dev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chun307");
MODULE_DESCRIPTION("OKMX6Q EPCS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上传个自己写的模拟io的程序,linux的。原理是一样。

收到,谢谢。我先研究下,搞不出来还要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和hold接对了吗?新片子可能没有解锁,先把status reg写0再试试。

WP通过一个10k接的VCC,HOLD脚悬空的。这样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