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输出的 PWM 模拟DA 功能,通过运放放大两倍电压后如何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2020-11-07):
求教,    想到的一个方法是接一个三极管做一个类似续流的作用,不知是否可行

原先的电路是 PWM 输出后 经过二级 RC电路 转换成模拟信号, 经过运放 放大两倍电压后,再经过一级运放的电压跟随电路  然后直接输出。

PS  原先 需求 并不高  只要输出模拟电压信号就行  理论上也就10ma左右,但是奇怪的是偶尔会有运放烧坏的情况,所以考虑在运放后加一级增加带载能力的电路,电流稍微能提高一些就可

网友A:
用三极管搭和甲乙类的放大电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搭和甲乙类的放大电路就好了

那还需要用到运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需要用到运放吗

当然要用了,纯晶体管不得麻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