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54624a截图如何存到1.4M软盘上?

楼主(2020-11-08):
手上有一台安捷伦54624a示波器,想保存图片,操作显示保存,然后再显示磁盘读取错误。有没有坛友保存成功,然后在电脑上可以看保存的图片的。

网友A:
现在用磁盘几乎都是出错吧,要么度碟机坏了要么磁盘坏了。ag的这个系列用串口线通过上位机操作最方便,直接电脑上就传过来屏幕截图了,20年前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磁盘几乎都是出错吧,要么度碟机坏了要么磁盘坏了。ag的这个系列用串口线通过上位机操作最方便,直接 ...

这样没有用过,不知哪个上位机可以用在WIN7 64Bit上。

网友:
3种可能,1是磁盘坏了,2是仪器软驱脏了,磁头有污渍,3是仪器有磁盘格式的特殊需求,我遇到过,HP8751早期版本,一定要用仪器里的格式化功能格式化软盘后才能读取,但这样用普通电脑软驱又读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