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做小件机加工的朋友没?

楼主(2020-11-08):
三个件,编码器的外壳,硬铝加工,带黑色阳极氧化,千把套的量,一般数控就能做。原来淘宝做过,成熟产品,有样品。也不是啥高利润的活,有兴趣的联系下。

网友A:
私信我,我这里有高精度的精雕机,还有低精度的220V供电的1.6万一套的雕刻机,您这个估计用低精度的雕刻机,就能保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我,我这里有高精度的精雕机,还有低精度的220V供电的1.6万一套的雕刻机,您这个估计用低精度的雕刻机 ...

这个用雕刻机搞成本没啥优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雕刻机搞成本没啥优势吧

铸造的成本比较合适

网友:
雕刻机,做一个要多久?做样品还行,上千,那得做到什么时候?

网友:
这些好像都是车床加工的

网友:
壳类零件用实心毛坯料机加工做挺废料的,量大的话开个铸磨或者锻磨,单价会便宜一点

网友B:
千把量很大了。不如注塑,或者压铸铝。看看电机端盖,就是压铸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把量很大了。不如注塑,或者压铸铝。看看电机端盖,就是压铸铝。

这个量注塑不划算,铸铝的话还要二次加工的,一般就是车,铣,钻这三个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量注塑不划算,铸铝的话还要二次加工的,一般就是车,铣,钻这三个工艺。 ...

要不你多加几个QQ群问问,看看能找到同款吗,我拆过很多伺服电机,盖子就是一个冲压的铁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私信我,我这里有高精度的精雕机,还有低精度的220V供电的1.6万一套的雕刻机,您这个估计用低精度的雕刻机 ...

塑料壳需要开孔(方孔、圆孔),可以找你? 不过,我只是打样阶段,数量不多。

网友:
我给你用钣金烤漆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壳需要开孔(方孔、圆孔),可以找你? 不过,我只是打样阶段,数量不多。 ...

量小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弄一下,支持一下坛友,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雕刻机搞成本没啥优势吧

如果需要速度的话, 就得用我自动换刀的精雕机了,1000套应该是需要用到多工位的气动夹紧的台钳,铣一些配合固定定位的夹具
这样的话, 精度和货期都能保证,成本会略为上升。因为只能一次调机,一次做完。
那台闲置的雕刻机,精度也凑和,只是不能自动换刀,我倒是想雕刻机接您这个单,反正做一个就赚一个,工人闲了就加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