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总线保护TVS管击穿电压都是5V,但一般数字芯片IO最多也就能承受到4V,这样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楼主(2020-11-08):
比如RCLAMP0524,在HDMI之类的接口上很常用,击穿电压是5V。但HDMI接口芯片的IO电压绝对最大值一般都是3.6V或4V
那么用一个5V的TVS管来保护,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A:
合适的,TVS管的击穿电压要小于受保护的接口的极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TVS管的击穿电压要小于受保护的接口的极限电压

现在不就是反过来了吗?

网友:
tvs反应时间是皮秒,tvs可以吸收高速过压脉冲,半导体不是超压就坏有个软击穿过程软击穿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