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Pro的NPU,有谁用过吗?

楼主(2020-11-09):
如果我有一些神经网络的算法需要跑,是自己移植上去吗?怎么移植呢?

网友:
不先从流水灯搞起吗?

网友A:
应该有基础的SDK,库里会提供基本的矩阵、vector、张量的运算处理,你把你的网络的每一层用sdk提供的接口描述出来然后将数据按网络结构传递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基础的SDK,库里会提供基本的矩阵、vector、张量的运算处理,你把你的网络的每一层用sdk提供的接口描 ...

那也就是说,我要改动我的神经网络代码,改成RK3399pro的NPU可以接受的形式,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要改动我的神经网络代码,改成RK3399pro的NPU可以接受的形式,是吗? ...

是的,你就把NPU当成 具备卷积指令集的CPU吧。比如你现有网络时TF的Keras接口,那你得把网络用sdk的接口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就把NPU当成 具备卷积指令集的CPU吧。比如你现有网络时TF的Keras接口,那你得把网络用sdk的接口 ...

不过还有一种,一般来说跑在嵌入式NPU上的网络只需要用于预测输出 不需要用于训练,你可以把现有网络的权重和网络配置文件 转换成 NPU支持的。这样就不用写太多代码。我之前用的Intel的NPU,可以支持Caffe的网络配置文件和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有一种,一般来说跑在嵌入式NPU上的网络只需要用于预测输出 不需要用于训练,你可以把现有网络的权 ...

嗯,是的,只做推理。

那也就是说,需要根据NPU来改代码,才可以发挥NPU的作用,是吧?

如果不改代码,那么,神经网络是不是就纯粹是在CPU上面跑,完全没有发挥NPU的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只做推理。

那也就是说,需要根据NPU来改代码,才可以发挥NPU的作用,是吧?

得让 NPU识别到你的网络结构(代码调用SDK写或者给出该厂商能识别的网络配置文件),然后按照NPU的方式给灌入数据。你可以看看Opencv的 DNN支持你的NPU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让 NPU识别到你的网络结构(代码调用SDK写或者给出该厂商能识别的网络配置文件),然后按照NPU的方式给 ...

不是视觉,不是opencv,而是一个语音合成算法,而且是一个自己捣鼓出来的语音合成算法,tensorflow+keras。

现在要放到嵌入式上去做推理。

有哪些嵌入式芯片具有NPU ? 我目前只找到RK3399pro

k210有npu,但是,内存太小,估计跑不起来。

网友B:
如果你是标准模型,直接用RK给的工具转一下模型就能跑。

参考链接 https://docs.khadas.com/vim3/HowToUseNpu.html

网友C:
搭车求靠谱的RK3399Pro主板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标准模型,直接用RK给的工具转一下模型就能跑。

参考链接 https://docs.khadas.com/vim3/HowToUse ...

不是标准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让 NPU识别到你的网络结构(代码调用SDK写或者给出该厂商能识别的网络配置文件),然后按照NPU的方式给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

RK3399PRO的NPU部分拥有1万4千个并行处理核心,总算力高达2.4Tops,也就是说每秒能计算2.4万亿次,这个成绩远超大部分CPU。

大家要注意一点:

这个NPU算力是用Tops表示的,不是大家习惯的Tflops。也就是说,它的特长是8位和16位整型数据的并行处理,但是并不擅长通用的浮点计算。

整型部分通过NPU并行处理,浮点部分则交给RK3399的ARM Cortex-A72核心,这样的架构在嵌入式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发挥最大的性价比。

这个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靠谱的RK3399Pro主板供应商!

你有多大的量?

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大的量?

我可以帮你做。

暂时没有量

网友D:
只能用RK提供的工具进行转换,模型如果是通用算法成功的概率就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靠谱的RK3399Pro主板供应商!

华硕出过一版
淘宝上搜“ASUS Tinker Edge 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RK提供的工具进行转换,模型如果是通用算法成功的概率就很高。

神经网络在npu上面跑,是不是比在cpu上面跑,要快很多很多?

网友:
古二真,紫薯布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神经网络在npu上面跑,是不是比在cpu上面跑,要快很多很多?

是的,这个毋庸置疑npu加速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毋庸置疑npu加速很明显

如果我的神经网络结构很特殊,算法比较特殊,怎么办?

还能放到npu上面去跑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神经网络结构很特殊,算法比较特殊,怎么办?

还能放到npu上面去跑吗? ...

难度很大,如果只是拿通用的yolo之类转过去,厂家有提供工具,自己弄得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度很大,如果只是拿通用的yolo之类转过去,厂家有提供工具,自己弄得我也不知道 ...

难度很大,怎么办?

你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吗?

在RK3399pro上面跑过?

网友F:
厂家只提供了一些框架的转换程序,其他可能要自己研究。

我们现在用了RK1808 做了一个OCR 的设备。
昨天样品刚刚出来,基本功能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只提供了一些框架的转换程序,其他可能要自己研究。

我们现在用了RK1808 做了一个OCR 的设备。

是在npu上面跑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在npu上面跑吗?

是的,调用转换后的rknn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调用转换后的rknn模型

我们是自己搞的一个模型,咋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度很大,怎么办?

你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吗?

没有,我只测试过k210,模型转换都不成功,折腾了好多次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我只测试过k210,模型转换都不成功,折腾了好多次放弃了

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k210的内存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靠谱的RK3399Pro主板供应商!

有多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