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sk/ook接收模块相比PT2272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0-11-09):
想找个接收模块,距离能力要好一些。
网上很多这种ask/ook模块,体积还很小,有些单个引脚输出数据用mcu解码,有些还自带解码输出。
1. 请问下大家,这种ask/ook模块相比pt2272之类优点?
2. 这种模块自带解码会比mcu解码效果好不少?

要做个板子,有mcu,315/433解码自己都写过。但是空间干扰挺多的,自己代码处理干扰肯定没有芯片自带解码的好。所以无线接收模块解码完,单片机识别接收模块几个输出引脚组合,省掉解码工作。

网友:
自己做的也能媲美PT2272,就看功力了。

其实给楼主的建议是,一个好天线非常重要。

网友A:
如果就用几个,直接现成的吧,批量才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用几个,直接现成的吧,批量才自己搞。

就是帮人改几个设备上的led,没量的。
315MHz远程开关几个灯(按键逻辑上互锁)和一路PWM调光。
纯无线开关模块淘宝很多,但是同时带PWM的就没发现了。无线调光的灯具挺多的,估计也是带单片机的。不过改的设备体积受限,也不能拆调光灯具的板塞进去。

网友:
串口输出的肯定比你自己解码的好。

网友:
匹配好的天线  最为重要   这个需要扎实的高频基础和设备方能成事

楼主:
楼主位置的模块买到了,局限性太大,不能用。
这种模块的D0 D1 D2 D3只能单独一个口有输出,也就是只能响应4个按键。
而我需要的是这4个IO口能各自组合或者独立输出,只能买个接收模块接到PT2272解码或者自己用单片机解码了。
试了PT2272的4个输出引脚是可以任何组合成最多16个键值的输出的

楼主(2020-12-11):
早都弄完了,总结就是,超外差的模块比较注重天线。

为了尽可能距离远,自己写好的解码也不用,现成pt2272可靠些。
买现成的超外差模块+50欧延长线+315m专用3db天线+pt2272解码。
开始用的是普通6键遥控器(号称200米,15块钱),户外空旷地实测能达到200米,换了号称3000米的大功率遥控器,28块钱,实测300米,再远估计也可以,不过没那么远的无遮挡空旷地。

网友:
RF的天线   好比高速PCB当中的匹配电阻    关键中的关键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