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的_STM32F1xx系列 串口 IAP 远程升级 产品

楼主(2020-11-09):
如题. 想象中  类似于ULINK这样的大小的东东,配套一个建议的上位机即可. 保密/可靠占第一位
没有时间去折腾,打算购买现有的产品和上位机软件.  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A:
反正我们用的时候没发现合适的现成的  后来自己写的  通过蓝牙IAP 因为要嵌入自己的手机APP中 另外还有上位机软件也要用 通讯协议还要符合自己公司的协议框架  不同的产品用的不用的单片机都要基于这来升级

网友B:
本人做了两种,串口、485 或者HID免驱的,可以观摩一下,自己搞也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们用的时候没发现合适的现成的  后来自己写的  通过蓝牙IAP 因为要嵌入自己的手机APP中 另外还有上位 ...

理想中的产品就是这样  安逸

网友C:
我有全套,包括上下位机,还可以按你需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做了两种,串口、485 或者HID免驱的,可以观摩一下,自己搞也不是很难

谢谢  需要配合uart_to_以太网这样转换器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全套,包括上下位机,还可以按你需求定制

做一个大众化的  放X宝, 有需求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大众化的  放X宝, 有需求滴

X宝太费精力口水,与需要可以私信

网友(2021-05-10):
同样之前在网上找了好久,IAP软件简单的很多,想做好很难,要考虑分包、校验等等,没找到合适的后来自己写了一个,目前已批量应用。欢迎交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786-1-1.html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B:
本人做了两种,串口、485 或者HID免驱的,可以观摩一下,自己搞也不是很难

非常 不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