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u的DAC或者pwm实现0-4.5v电压可调,电流350ma,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20-11-09):
如题<使用mcu的DAC或者pwm实现0-4.5v电压可调,电流350ma,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输入电压5v

成本尽量低,占用pcb尽量小,

网友:
运放+互补输出。。。

网友A:
类似应用,但是电流没这么大,用了PWM, 经过低通,运放跟随,你这个电流350MA ,应该可以在运放后面加个三极管扩流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应用,但是电流没这么大,用了PWM, 经过低通,运放跟随,你这个电流350MA ,应该可以在运放后面加个三 ...

可以简单画画图不?

网友B:
压控电流源,后端运放+三极管扩大电流

网友:
D类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控电流源,后端运放+三极管扩大电流

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个

楼主:
d类功放比较好理解的资料

网友:
PWM DAC 学到了

网友C:
不追求效率的话, 运放+PMOS就完事了。要效率的话, dcdc的FB脚, 两个反馈电阻, 把下面这个电阻换成运放+三极管组成的压控恒流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d类功放比较好理解的资料

的确好资料 有机会多分享一些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追求效率的话, 运放+PMOS就完事了。要效率的话, dcdc的FB脚, 两个反馈电阻, 把下面这个电阻换成运放+ ...

可以简单出个图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好资料 有机会多分享一些好资料

看着好的一般都会在自我学习的时候在分享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出个图看看不

我这里用的是XL6007接成sepic, 不过对其他dcdc也一样适用

--------更正一下, R718换成100R, 或者R705换成120k
--------再更正一下, LM358PWR供电不能用3.3V的VDD, 至少要接5V, 或者改用LMV358, MCP6002之类轨到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用的是XL6007接成sepic, 不过对其他dcdc也一样适用

1.pwm频率是多少
2.请简单解释一下运放这部分反馈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wm频率是多少
2.请简单解释一下运放这部分反馈原理

1. dcdc部分无所谓, 你用什么方案都可以.
2. 运放这部分就是我说的压控恒流源, 输入电压最终控制的是R705上的压降. dcdc的fb脚电压是始终不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dcdc部分无所谓, 你用什么方案都可以.
2. 运放这部分就是我说的压控恒流源, 输入电压最终控制的是R705 ...

不太懂这个图,为什么FB接的可控电流源呢,之前见到的方案就是个类似比较器的方案,一端采集输出,一端接设定值。还有另外一种方案是设定值和FB叠加的。这个恒流源的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这个图,为什么FB接的可控电流源呢,之前见到的方案就是个类似比较器的方案,一端采集输出,一端接 ...

这种方式对环路特性影响比较小, 因为恒流源从外面看进去是高阻.
把运放串进反馈环路的话影响就大了, 弄不好就振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对环路特性影响比较小, 因为恒流源从外面看进去是高阻.
把运放串进反馈环路的话影响就大了, 弄不 ...

第二句话说震荡这个,我就掉进坑里过
第一句说的理论我还是不太懂,发现自己欠缺的还是挺多的,想问下这个电路结构是从哪里来的啊,书上我觉得肯定没有,最开始应该是哪个厂家写进自己的application note里的吧,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应用,但是电流没这么大,用了PWM, 经过低通,运放跟随,你这个电流350MA ,应该可以在运放后面加个三 ...

运放跟随也是为了扩流吧?

网友F:
MCU STM8S051
运放 MCP6002
其他见图
此项目做完吃灰中,没有量产。有上位机,提供delphi源码了,可以用232/485 的modbus与本模块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 STM8S051
运放 MCP6002
其他见图

原理图中的链接线好像不太完整

网友:
留着 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MCU STM8S051
运放 MCP6002
其他见图

可调电源 如果vout电压很低 Q7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用的是XL6007接成sepic, 不过对其他dcdc也一样适用

--------更正一下, R718换成100R, 或者R705换 ...

电路问题出在哪里了? pwm无法控制输出,这个电路要么无输出(0.xV,要么pwm调高点  输出1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问题出在哪里了? pwm无法控制输出,这个电路要么无输出(0.xV,要么pwm调高点  输出10V) ...

你先把原理想明白好吧...  你这么弄, PWM占空比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 R8上电压高了, FB脚高了, 输出肯定截止啊.
占空比10%时R8也0.5V了, 加上8050的压降, 够呛了.  你给个5%, 3%的占空比试试.

要么就象我那样把R8上电压先放大, 这样PWM那边就很宽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原理想明白好吧...  你这么弄, PWM占空比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 R8上电压高了, FB脚高了, 输出肯定截 ...

首先感谢你的指点,

在你的电路中有几个位置不太明白,
1.C725的作用?
2.U704A放大倍数是24K/750=32倍吗?

在你的指点下我把R8改成1K 测试了输出电压,pwm 10~30%(反向脉冲,因为Q2),可以正常调整了电压,

FB电压是0.8v 设Q1 Vce为0.6V  R8改为1K  那么R8电流=(0.8-0.6)/1k=0.2mA ;  把Q1 看成电阻 0.6/0.2=3K

Vadj=(R2/(R8+RQ1)+1)*0.81=(68/(1+3)+1)*0.81=14.58V  因此最大输出电压14.58V

从上面公式可以看出,RQ1 关断理论是无穷大电阻,因此最小输出是0.81V

网友C:
1. 防止振荡, 特别运放后面如果是MOSFET的话极易振荡.
2. 放大倍数是24k/750+1=33倍, 这样前面满幅3.3V的话, 取样电阻上正好是0.1V.
3. 最小输出就是FB, 如果要比FB还小, 需要另外再给FB一个固定电流.

网友G:
电流应该不需要是恒流吧,是否是需要有这样的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防止振荡, 特别运放后面如果是MOSFET的话极易振荡.
2. 放大倍数是24k/750+1=33倍, 这样前面满幅3.3V的话 ...

1.这个部分的电容如何取值?
2.同向放大忘记+1了,感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应该不需要是恒流吧,是否是需要有这样的带载能力?

1楼中只是恒压,电路中的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部分的电容如何取值?
2.同向放大忘记+1了,感谢纠正

1. 理论上: 你得算传递函数, 相位裕量什么的
实际上: 不要求快速响应的话, 无脑给个几毫秒, 几十毫秒的RC时间常数就行.
要求快速响应的话, 可以先不接电容看是否振荡, 如果振荡了, 取C的值让RC时间常数比振荡周期大一些,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