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八章流水灯实验

楼主(2020-11-0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达芬奇FPGA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4335496505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dafenqi.html
4) 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905624739 点击加入:

第八章流水灯实验

流水灯是指多个LED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顺序点亮并熄灭,周而复始形成流水效果。本章我们同样通过达芬奇开发板来实现流水灯实验。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88.1简介
8.2实验任务
8.3硬件设计
8.4程序设计
8.5下载验证

8.1简介
我们在“LED灯闪烁实验”中对LED灯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LED灯闪烁实验”中的简介部分。
8.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达芬奇开发板上的4个LED灯顺序点亮并熄灭,循环往复产生流水的现象。
8.3硬件设计
发光二极管的原理图如图 8.3.1所示, LED0到LED3这4个发光二极管的阴极都连到地( GND)上, 阳极分别与FPGA相应的管脚相连。原理图中LED与地之间的电阻起到限流作用。

图 8.3.1  LED灯硬件原理图

本实验中,系统时钟、按键复位以及LED端口的管脚分配如下表 8.3.1所示:
表 8.3.1 流水灯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XDC约束语句如下: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ed[3]}]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ed[2]}]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ed[1]}]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ed[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2 [get_ports {led[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3 [get_ports {led[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2 [get_ports {led[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Y2 [get_ports {led[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4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U2 [get_ports sys_rst_n]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8.4程序设计
本次设计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图 8.4.1所示:

图 8.4.1 流水灯模块原理图

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流水灯状态变换间隔时间最好不要低于0.1s,否则就不能清晰地观察到流水效果。这里我们让流水灯每间隔0.2s变化一次。在程序中需要用一个计数器累加计数来计时,计时达0.2s后计数器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就得到了固定的时间间隔。每当计数器计数满0.2s就让led灯发光状态变化一次。
流水灯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flow_led(
2      input               sys_clk  ,  //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4
5      output  reg  [3:0]  led         //4个LED灯
6      );
7
8  //reg define
9  reg [23:0] counter;
10
11 //*****************************************************
12 //**                    main code
13 //*****************************************************
14
15 //计数器对系统时钟计数,计时0.2秒,仿真时设为10
16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7     if (!sys_rst_n)
18         counter <= 24'd0;
19     else if (counter < 24'd1000_0000)
20     //else if (counter < 24'd9)        //仅用于仿真
21         counter <= counter + 1'b1;
22     else
23         counter <= 24'd0;
24 end
25
26 //通过移位寄存器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从而改变LED的显示状态
27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28     if (!sys_rst_n)
29         led <= 4'b0001;
30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31     //else if(counter == 24'd9)        //仅用于仿真
32         led[3:0] <= {led[2:0],led[3]};
33     else
34         led <= led;
35 end
36
37 endmodule

本程序中输入时钟为50MHz,所以一个时钟周期为20ns(1/50MHz)。因此计数器counter通过对50MHz系统时钟计数,计时到0.2s,需要累加0.2s/20ns=10000000次。在代码第23行,每当计时到0.2s计数器清零一次。
同时,每当计数器计数到10000000时,将各个LED灯的状态左移一位,并将最高位的值移动到最低位,循环往复。其他时间,LED灯的状态不变。如代码中第30至34行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led的初始值必须是一位为1,其它位为0,在循环左移的过程中才会呈现流水灯的效果;而如果led的初始值为0,则左移后led的状态仍然为0。代码中led的初始值是由复位信号(sys_rst_n)控制的,如代码中第28行和第29行所示。这里的复位信号对应的就是板载的复位按键,尽管在上电后没有按下复位按键,由于FPGA芯片内部有一个上电检测模块,一旦检测到电源电压超过检测门限后,就产生一个上电复位脉冲(Power On Reset)送给所有的寄存器,led的初始值就是在这个时候复位成4’b0001的。
我们在Vivado中对流水灯程序进行仿真,为了减少仿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将流水灯状态变化的间隔时间修改为10个时钟周期。仿真得到的波形图如图 8.4.2所示,led端口寄存器的值按照0001→0010→0100→1000→0001的顺序变化,对应的各个LED灯的接口电平依次改变。

图 8.4.2仿真波形图

仿真过程用到的测试程序如下所示:
1  `timescale  1ns/1ns                // 定义仿真时间单位1ns和仿真时间精度为1ns
2
3  module  flow_led_tb;               // 测试模块
4
5  //parameter  define
6  parameter  T = 20;                 // 时钟周期为20ns
7
8  //reg define
9  reg  sys_clk;                      // 时钟信号
10 reg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11
12 //wire define
13 wire  [3:0]  led;
14
15 //*****************************************************
16 //**                    main code
17 //*****************************************************
18
19 //给输入信号初始值
20 initial begin
21     sys_clk            = 1'b0;
22     sys_rst_n          = 1'b0;     // 复位
23     #(T+1)  sys_rst_n  = 1'b1;     // 在第21ns的时候复位信号拉高
24 end
25
26 //50Mhz的时钟,周期则为1/50Mhz=20ns,所以每10ns,电平取反一次
27 always #(T/2) sys_clk = ~sys_clk;
28
29 //例化led模块
30 flow_led  u0_flow_led (
31     .sys_clk     (sys_clk  ),
32     .sys_rst_n   (sys_rst_n),
33     .led         (led      )
34 );
35
36 endmodule

8.5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并生成比特流.bit文件后,接下来我们下载比特流.bit文件,验证LED灯流水的功能。程序下载完成后,就能在开发板上看到流水灯的效果了。如下图所示:

图 8.5.1 流水灯实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