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波形有问题

楼主(2020-11-09):
示波器采集的图是传感器信号经过放大和跟随器之后的信号,感觉像是工频干扰,而且AD采集到的数据也会有上升下降趋势(采集2ms的数据,每个3us采一个)
求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想要更稳定一点的数据。

网友A:
你这怕是示波器地线夹子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怕是示波器地线夹子没接好

没引出线,夹了根导线,怼上去测得

网友:
用测试弹簧,最小环路去测,示波器开带宽抑制。

网友B:
应该是工频干扰,就看这个干扰来自电源还是来自前端。区分方式是,用电池给设备供电,并且把所有可能和市电耦合的部分都断开,然后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大幅度改善,就是电源问题;如果没有,就检查前端陷波器或者低概率有运放自激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频干扰,就看这个干扰来自电源还是来自前端。区分方式是,用电池给设备供电,并且把所有可能和市电 ...

劝你赶紧过来这的 第 15 楼,我正等你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劝你赶紧过来这的 第 15 楼,我正等你来解释!!

你在哪里?美国吗?
你觉得没有这种概率吗?
这种概率的存在与否伤害到你了吗?
我在伤害你吗?
你是美国人吗?
你要安罪名吗?
你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总统要你这么做的吗?
你会让美国总统向我扔核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