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主板上ADSP-BF531供电与阻值

楼主(2020-11-09):
    最近在闲鱼上收了台DS1102E示波器,功能都正常,但是里面有个芯片ADSP-BF531,供电处正反阻值都只有30欧左右,3.3V电源芯片发烫,请教下有这个机器的老友们,你们的机器这个芯片的阻值是不是也只有30欧呀。

网友A:
功能正常为啥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正常为啥要拆

收到时电源坏了,开关变压器坏的,用铁牛代替了,能正常工作,但发热异常呀,3.3V供电片子烫。

网友B:
怀疑531坏的话,买个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531坏的话,买个换上即可。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531坏了,或者本身这个位置的阻值就是这么多,所以想请教下有这个示波器的老铁,帮忙测量下,进行对照,多谢大神了

网友C:
bf531,是处理器。要是坏的话就不能用了
所以应该是没有坏,温度高,改善散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531,是处理器。要是坏的话就不能用了
所以应该是没有坏,温度高,改善散热试试 ...

谢谢大神,做维修工作10多年了,第一次碰到供电线路对地只有30欧的电路及芯片,有点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做维修工作10多年了,第一次碰到供电线路对地只有30欧的电路及芯片,有点萌 ...

如果散热片温度过高的话,排查一下外围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热片温度过高的话,排查一下外围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漏电。

电容都拆过了,电解的都换成固态电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做维修工作10多年了,第一次碰到供电线路对地只有30欧的电路及芯片,有点萌 ...

很正常啊,你量量cpu供电对地电阻,那个更小,才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啊,你量量cpu供电对地电阻,那个更小,才毫欧。

的确是,拆了芯片也是30欧,检查发现板上有个电阻,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阻值30欧,就是不知道本来就是30欧,还是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