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版固件升级步骤(固件升级不要搞了,需要的单独找我)

楼主(2020-11-09):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后面板Typec IN 口跟DC口、XT60口 不能同时使用!!!!!!!!!!!!
后面板Typec IN 口跟DC口、XT60口 不能同时使用!!!!!!!!!!!!
后面板Typec IN 口跟DC口、XT60口 不能同时使用!!!!!!!!!!!!

固件升级不要自己搞了,好多人把电脑搞死了,升不升级不影响使用,如果必须升级可以单独找我
固件优化内容:
        时间:        2020-11-09
        版本:         V1.9
        更新内容:
                        (1)修复重大bug 参数设置 加减键反向的问题;
                            (2)修改界面布局,增加“风扇设置”、“显示设置”界面,增减背光亮度调节等功能;
                             (3)增加输入电压低于10V报警界面;
                             (4)优化息屏逻辑,减少屏幕残影。
友情提示:
        可扫描设备后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及时获取产品信息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用typC以外的电源先供电?我试了下能看到SystemUp...,但是电脑没出u盘,试过手机数据线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用typC以外的电源先供电?我试了下能看到SystemUp...,但是电脑没出u盘,试过手机数据线可以的 ...

我的硬件是1.0,设置只有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硬件是1.0,设置只有一页?

目前大部分都是1.0的 2.0的这个月才开始出货

网友A:
升级完了,type c输入,显示警告:输入电压过低
“(3)增加输入电压低于10V报警界面;”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一个快充头输出9V,现在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完了,type c输入,显示警告:输入电压过低
“(3)增加输入电压低于10V报警界面;”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

输入9V用这个充电器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我的前面板只有向左 暂停 和向右三个按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面板只有向左 暂停 和向右三个按钮啊

最上面的那个按键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上面的那个按键就是了

最上面的那个我这边按了好像是复位的功能,按照操作长按住插type-c,没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那个我这边按了好像是复位的功能,按照操作长按住插type-c,没任何反应

旺旺上找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级完了,type c输入,显示警告:输入电压过低
“(3)增加输入电压低于10V报警界面;”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成功滴?我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成功滴?我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1、拆前面板
2、按着上箭头按键
3、插电(要背后的输入供电,不能以拆出来看到的typec口供电)
4、看到System Up...内容
5、链接拆出来看到的typec口到电脑
6、出现u盘,粘贴hex文件,等待自动更新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拆前面板
2、按着上箭头按键
3、插电(要背后的输入供电,不能以拆出来看到的typec口供电)

谢谢哦!没想到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拆前面板
2、按着上箭头按键
3、插电(要背后的输入供电,不能以拆出来看到的typec口供电)

拆前面板是因为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前面板是因为啥啊

我们比较早拿到的硬件都是是1.0版本的,背后的TypeC口无通信功能,要拆开前面板露出的Typec口才有通信功能

网友E:
表示有一路3518莫名其妙的烧了,无输出并且发热,现已在tb8.8买了颗芯片等到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9V用这个充电器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Vivo 原装适配器就是9V的,但是有QC协议,可以2A输出,现在不能用了啊。能不能关掉低压报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Vivo 原装适配器就是9V的,但是有QC协议,可以2A输出,现在不能用了啊。能不能关掉低压报警功能? ...

好的,我再改改,改成可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有一路3518莫名其妙的烧了,无输出并且发热,现已在tb8.8买了颗芯片等到货。 ...

,需要芯片的话也可以找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改改,改成可设置的

谢谢哦!辛苦楼主啦!
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报不报警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产品好看又好玩,而且还能扩展出四路充电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芯片的话也可以找我

无所谓了,八块八包邮,找你运费可能更贵,不值当。谢谢,哈哈。

网友F:
要升级的想清楚!
我刚才手贱升级,把电脑TypeC接口烧坏了,
插上的电脑那一刻突然黑屏,好像关机了,再开机检查发现接口废了。

网友F:
今晚升级损了估计有两百多元!

产品还不成熟!使用有风险!

以后不敢用来充电了,怕手机也要废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升级的想清楚!
我刚才手贱升级,把电脑TypeC接口烧坏了,
插上的电脑那一刻突然黑屏,好像关机了,再开 ...

是不是板子电源供电输入用了高压快充,然后通过升级接口到了电脑。那用普通5v适配器给板子供电就不怕高压通过升级接口到电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升级的想清楚!
我刚才手贱升级,把电脑TypeC接口烧坏了,
插上的电脑那一刻突然黑屏,好像关机了,再开 ...

不是吧,昨天我用电脑升级,结果DELL主机电源突然狂闪,接着黑屏了,公司IT看了下说是主板坏了,我还以为是这破电脑要寿终正寝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板子电源供电输入用了高压快充,然后通过升级接口到了电脑。那用普通5v适配器给板子供电就不怕高压 ...

TypeCIN ,后面板风扇下面那个插口,不是前面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板子电源供电输入用了高压快充,然后通过升级接口到了电脑。那用普通5v适配器给板子供电就不怕高压 ...

刚才拆开看了,后面板TypeC IN接口电源脚是直接与电源输入脚相连的,也就是说24V直接接入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晚升级损了估计有两百多元!

产品还不成熟!使用有风险!

想要升级 看清楚步骤 或者找我,不按规则办 那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哦!辛苦楼主啦!
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报不报警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产品好看又好玩,而且还能扩 ...

之前有人 拿5V充电头供电 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好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刚才拆开看了,后面板TypeC IN接口电源脚是直接与电源输入脚相连的,也就是说24V直接接入电脑了。 ...

好像LZ放出原理图了,直接干的都是勇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哦!辛苦楼主啦!
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报不报警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产品好看又好玩,而且还能扩 ...

旺旺联系我 给你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LZ放出原理图了,直接干的都是勇士

楼主说过后面可以插的,只不过要区分1.0以上还是2.0以下,被这个搞晕了,假如我的是1.7版,既是1.0以上,又是2.0以下,叫我怎么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升级 看清楚步骤 或者找我,不按规则办 那没办法

ihone手机充到80%就充不上去了,80%之前还有十几W,80%之后不到5W,未试过一次能充满的,所以才试一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拆开看了,后面板TypeC IN接口电源脚是直接与电源输入脚相连的,也就是说24V直接接入电脑了。 ...

不是吧,最起码的防倒灌机制都没有?这设计要是当产品卖的,不得给索赔死了

网友G:
按住上按键不放,用5v的内正外负的电源适配器后面输入供电,屏幕提示升级模式,拆开面板然后用面板内置的typec接电脑,然后自己会装驱动识别为一个u盘,然后把固件拷贝进去。

需要注意的是升级接口不是后面的typec接口,是面板内置的typec接口,一定要用5v内正外负的适配器通过dc输入5v供电升级,或者航模插座输入5v来供电,航模插座不要极性反了,后置typec输入5v设备是不工作的。所以升级标准件需要5伏适配器就不会有啥危险。
祝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按住上按键不放,用5v的内正外负的电源适配器后面输入供电,屏幕提示升级模式,拆开面板然后用面板内置的ty ...

有新固件了?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新固件了?哪里可以下载?

旺旺找我

网友:
反馈一下:
1)屏幕经常自动亮起,一旦自动亮起之后,需要手动关闭才行,不然就一直亮着,
2)中间按键有时候无反应,需要稍用点力按而且要长按才有反应。
3)今天早上死机一次(屏幕无反应,按键无反应)。
固件版本 v1.7

网友J:
输出接手提电脑(20V Type-C)屏幕就不会休眠,一直亮着,要手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接手提电脑(20V Type-C)屏幕就不会休眠,一直亮着,要手动关闭。

不看使用说明吗?长按中间按键即可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看使用说明吗?长按中间按键即可关闭

我就是长按中间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接手提电脑(20V Type-C)屏幕就不会休眠,一直亮着,要手动关闭。

快充激活的时候 不会休眠,可以升级固件版本,新固件中有 强制休眠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充激活的时候 不会休眠,可以升级固件版本,新固件中有 强制休眠功能

哦,是的,新固件有个“强制熄屏”选项。选ON,可以熄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