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NRF24L01使用PA,会使信号失真?

楼主(2020-11-09):
如题,最近在调试NRF24L01的国产替代型号SI24R1+PA(买的泽耀的成品模块)。

今天新做的板子到了,焊接了两块,但是一块力气用大,使用过程中:SMA天线端子被我掰断了。于是一个接了天线,一个没有。
于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使用带天线的反而,失败率特别高。那个SMA断天线的反而很好。于是我把天线去掉,发现情况居然变好转了。
(而且发现:如果手碰到天线的金属部分,成功率也会大增。)
经过一系列的判定:突然想到是不是功率太大了?(SI24R1:使用了最大功率:7DB。然后自带的PA,加上天线。)
于是减小功率:SI24R1降到4DB,果然和想象的一样:成功率变很好了。

所以问题:使用PA把2.4G信号加强,也存在极限值,不能随意加?另外我使用的2.4G天线,也有影响?

楼主:
一个小插曲:没想到SI24R1在运行中,3.3V电流居然达到200ma:之前一直想不通的高失败率,发现插上调试器反而成功率高,于是测量了电流,最近换了电源芯片,成功率就上来了。

网友A:
nrf用的是fsk调制,信号失真还能影响频率?我猜是距离太近而且功率过大,阻塞了吧?把发送方的功率降到最低试试。
至于你说的情况,是天线断掉的那个发射功率降低了,或者说是驻波变差了。

网友B:
大部分功率不匹配都是驻波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功率不匹配都是驻波引起的。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本来买成品就是因为射频这块一窍不通。PCB设计的时候:就一个IPEX转焊接再到SMA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用的是fsk调制,信号失真还能影响频率?我猜是距离太近而且功率过大,阻塞了吧?把发送方的功率降到最低 ...

请问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也是测试出来的。我也不太懂射频这一块。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就是外围器件电容电感是否匹配,50欧姆带线是否标准,再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矢网测试一下端口驻波怎么样,然后就加电容或电感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就是外围器件电容电感是否匹配,50欧姆带线是否标准,再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矢网测试一下端口驻波 ...

好的,我明白了。这个还是得找专业的重新调试一下。等做完之后,我去找射频的朋友,帮我调试下。之前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做射频这一块的,经常看到他们调试来调试去的。

网友:
近距离调试的时候要降低功率

网友:
天线不匹配吧,辐射效率低

网友C:
需要了解阻抗匹配相关知识,严谨的设计需要射频仿真(ADS、HFSS等),需要网络分析仪(价格昂贵)。
如果不是严格测试,可以使用几百块钱的开源小网分,参考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9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了解阻抗匹配相关知识,严谨的设计需要射频仿真(ADS、HFSS等),需要网络分析仪(价格昂贵)。
如果不 ...

非常感觉,看来调试2.4G这个信号,还需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了解阻抗匹配相关知识,严谨的设计需要射频仿真(ADS、HFSS等),需要网络分析仪(价格昂贵)。
如果不 ...

我追求简单快速,可以不可以这样:
NRF24L01+PA是成品模块,留下的IPEX接口,我用IPEX接头直接接到SMA的端子上。这样是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用在做一些匹配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追求简单快速,可以不可以这样:
NRF24L01+PA是成品模块,留下的IPEX接口,我用IPEX接头直接接到SMA的 ...

我也是刚接触这块,建议把用的模块、天线资料传上来看一下吧。

网友:
信号太强柱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也是测试出来的。我也不太懂射频这一块。 ...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问?有没有仔细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问?有没有仔细看啊?

谢谢,应该理解了,现在应该是:功率太大(手册说明我的设置应该达到了22dBm的发射功率。)。

另外对于什么阻塞,FSK,驻波,我都是不太懂,所以要多问问。
然后在下一楼,上传了模块的一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接触这块,建议把用的模块、天线资料传上来看一下吧。

资料已上传。请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已上传。请查看。

这个视频应该有启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4411s7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