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4G带宽20G采样的示波器来了,给普源点赞

楼主(2020-11-10):
因为穷,所以一直用国产示波器,也一直关注普源
普源的DS6000系列发布后,至少五年都没再发布新的示波器系列
我曾经一度以为国产示波器要止步1G带宽了,没想到最近重磅发布最高4G带宽的DS7000系列
给普源点赞!

网友A:
我就想问一下ADC是不是打磨的?

网友:
4G不高,只要你需要,他们敢在4后面再加0卖给你。

网友:
有价格吗?

网友:
周立功的呢

网友B:
ds1104 用的那个难受,旋钮移动半天没响应。响应了又调的差太多!

网友:
普源的探头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一下ADC是不是打磨的?

不需要打磨 ,高速示波器 都是 分时采样方案 ,多通道分时去采样一个通道的数据, 所以 分摊下来 单个ADC 速度要求并不需要 高的离谱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仪表仪器

网友C:
国产的做这个带宽和采样率应该能做出来的。
但问题是,做出来后性价比咋样。与国际上的大厂比优势在哪儿。
这个价位的用户种有多少在意这些价格优势。

网友:
至少国产出来了,进口的就有降价的理由了

网友:
先把旋钮做好了再讲吧

网友D:
有公布多少钱吗?2G储存深度流口水呀

下面那个示波器参数和我们实验室目前用的RS的差不多,但是储存深度才可怜的80M,要开通就得花钱买码激活,贼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公布多少钱吗?2G储存深度流口水呀

下面那个示波器参数和我们实验室目前用的RS的差不多,但是储存深度才 ...

价格找代理问喽,国产仪器的好处就是存储深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做这个带宽和采样率应该能做出来的。
但问题是,做出来后性价比咋样。与国际上的大厂比优势在哪儿。

优势就是价格肯定会低,没人在意价格?那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做这个带宽和采样率应该能做出来的。
但问题是,做出来后性价比咋样。与国际上的大厂比优势在哪儿。

这种仪器 一般老外 买的反而多   MSO5000系列的和谐 最开始都是老外整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优势就是价格肯定会低,没人在意价格?那怎么可能

嗯。肯定是基本都在意价格。
但如果是国际大品牌的10万,他这8,9万的话可能就没人在意这个价格了。如果是6万的话是很多人都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肯定是基本都在意价格。
但如果是国际大品牌的10万,他这8,9万的话可能就没人在意这个价格了。如果 ...

我当时买的DS6014,4通道 1G带宽 140M存储,5G采样,当时买下来不含税6万多人民币
同等参数买国际大牌要多少钱?有了解的坛友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
2003年的时候,我买过一台DS5202  ,1G的采样率,200兆的带宽。上面还带一个小帆布包包用来装探头的,还有一块铝板。
当时认识厂家的研发的。
示波器的编号好像是十几。
使用了几次,吃灰了十几年。
后来闲鱼上1700卖了。
后来再也没碰过国产的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ds1104 用的那个难受,旋钮移动半天没响应。响应了又调的差太多!

哈哈,国产货的通病,不仅是没反应,有时候还有反的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光标与旋钮方向一会正着来,一会反着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国产货的通病,不仅是没反应,有时候还有反的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光标与旋钮方向一会正着来 ...

我还以为只是我的鼎阳是这样子

网友:
我用了普源两台低端的示波器,一台有10年了,一台也有四五年了,除了换探头,没其它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网友:
普源的旋钮做的真是无话可说,砸了的心都有

网友:
上次参观过,是自己研发的专用芯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成熟,刚推出的产品型号带宽只有几百兆,今年估计成熟了,所以高带宽的陆续推出来了。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20G 牛逼了 , 我只见过6.5GSPS 14BIT 的 AD , 7000多美金一片

网友(2022-02-19):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买的DS6014,4通道 1G带宽 140M存储,5G采样,当时买下来不含税6万多人民币
同等参数买国际大牌要 ...

dpo7104现在3万rmb左右。7104c大约4.5w。
lecroy可选的就多了,7300 6100a价格1-2w,sda6000也不过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