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上的写保护开关是摆设么?试了2款SD卡转换器,写保护开关都不起作用:(

楼主(2020-11-10):
手上没有带写保护功能的优盘尝试着用带写保护开关的转化器+读卡器,实现写保护优盘功能

但是试了2款SD卡读卡器,无论怎么拨写保护开关,都是能写入的,为什么会这样

测试用的是绿联读卡器和图片中的两款带写保护开关tf卡转换器:

网友:
绿联读卡器 的鍋。

网友:
写保护在读卡器那里检测这个开关的,那个开关就是个塑料片,跟SD卡没有任何电路连接的,都是靠读卡器来检测位置的,现在读卡器基本上都去掉了这个功能

网友A:
这个开关与卡没关系,要用支持读写保护的读卡器,就跟以前的软盘一样的

网友:
就跟之前的磁带一样,是硬开关。要录音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与卡没关系,要用支持读写保护的读卡器,就跟以前的软盘一样的

哪种读卡器支持写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川宇,很老式的读卡器

刚好找到一个川宇,两个SD卡转换器,写保护开关试过多次,还是没法实现写保护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找到一个川宇,两个SD卡转换器,写保护开关试过多次,还是没法实现写保护功能

上面说的是大读卡器。。

要不然你找找带读卡器的笔记本,一般都能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是大读卡器。。

要不然你找找带读卡器的笔记本,一般都能写保护。 ...

这个读卡器tf小卡,sd大卡都可以读的
你说的大读卡器可以放个图片上来么

网友:
读卡器至少要能盖到那个卡口那里的,才会有检测的pin。你贴的那个读卡器插SD卡,都没到写保护的卡口那里。

网友:
我之前为了做带写保护的读卡器,研究了一下GL823是不带写保护的,价格比带写保护的GL827便宜。带写保护的芯片贵且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