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输出电路,电阻容易烧坏,寻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11-10):
如图所示,PIN29 FG输出一个信号给别的系统,发现R1经常损坏,R1是贴片1206  100R,每次发生损坏都是在插拔瞬间,分析是两个系统地电位不同,接触瞬间放电引起的,不知道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
仅烧电阻的话,换功率电阻或更大规格的电阻

网友:
在电阻后面并一个TVS,再在TVS后面串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提供信息不太多,比如你负载是不是感性负载,我看你三极管端串一个阻容吸收电路,判断你后级是感性负载,在负载插拔瞬间会有大的电压通过RC阻容接地,造成100欧姆损坏。也是推论,不太敢确认,你可以按这个方向改进下。前面有人说TVS也可以的,选择适当的电压,可以抑制下,保护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