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如何提高spiffs读取速度

楼主(2020-11-10):
esp32下arduino平台。
最近把墨水屏的字库和配置文件挪到spiffs字库系统。
经过测试,发现spiffs操作速度堪忧。
打开文件基本在上百ms,写一个UTF的字符串(大概15个汉子左右)操作时间高达3s,严重影响刷屏速度。
spiffs是否可以更改缓冲区,增大缓冲区的大小,提高操作速度?或者其他的操作方案。
操作主要是
seek定位和read读取字库的数据

网友:
这货就是慢。

网友:
是不是用的gpio模拟的spi?这样肯定慢。只读的话不如用fatfs,把fat表映射到ram里面,data不映射直接写,不断电的情况下fat表可以0写入,只读的话模拟spi随机访问平均几个ms(每次读取至少512字节,花时间比较多)。

网友:
最新的Arduino平台都推荐使用LittleFs,放弃SPIFFS了

网友:
https://github.com/lorol/LITTLEFS

Filesystem        Read time [ms]        Write time [ms]
FAT            276                         14493
LITTLEFS        446*                         16387
SPIFFS        767                         656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ttlefs吧。

努力再挣扎一下。

网友B:
或者不用fs,直接在某块指定flash区域为字库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不用fs,直接在某块指定flash区域为字库与配置?

不方便操作。主要是为后面在线更新素材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