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0-11-10):
就像485总线一样,很多个从机都接在总线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主机在发送数据,其他的只管接收即可。
我的应用场景是主机和从机角色固定,主机只管往外面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或者能够接收很少的数据也行)
数据率要求400Mbit/s以上。
看了ti的MLVDS,好像速率都不高。高速的lvds又没说可以并联。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如果不能的话,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应用方案推荐?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就像485 422,当然可以并联。

网友:
试过两个屏挂同一个LVDS,可以

应该有那种一in几out的LVDS芯片,就像HDMI分线器一样

网友:
一对发能收到8个rgb值,算不算并联?

网友A:
不可以,lvds 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lvds 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

blvds就是双向的。

网友:
速率高的话恐怕信号质量不行,可以用blvds

网友:
就是这么干的,量产过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vds就是双向的。

没用过BLVDS,这个技术成熟度发怎么样,接口芯片多不多,是不是基本都是fpga在用?

网友:
看Xilinx和Intel的文档里面有个叫做BLVDS(Bus LVDS)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