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Hantek6022BE虚拟示波器的进来,请一下操作问题。

楼主(2020-11-10):
保存了RFC的蓝色波形。加载后不能用鼠标左右移动,一定要点左右箭头,点一下移动一格。或者修改数字来移位,折腾得不行。有没有巧门可以用鼠标来灵活移动蓝色的R波形?

网友A:
国产示波器这么便宜,还抱住虚拟示波器不放,直接理解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示波器这么便宜,还抱住虚拟示波器不放,直接理解不了。

我朋友代理的国产示波器,明天双十一,降到7XX 多了。 Fluke 15B+ 则在400元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代理的国产示波器,明天双十一,降到7XX 多了。 Fluke 15B+ 则在400元以内  ...

哪家的国产示波器这么便宜啊
我印象 春风大大安利的一个平板示波器 都要4k的样子 但是看着确实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国产示波器这么便宜啊
我印象 春风大大安利的一个平板示波器 都要4k的样子 但是看着确实高大上 ...

也是hantek

网友:
滚轮好像可以

楼主:
不行。无论放在哪里滚动都不行,电压和时间才可以。左右移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