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8:1 HDMI 切换芯片

楼主(2020-11-10):
请坛友推荐一个 8选1 的 HDMI 切换器芯片。。谢谢,4选1不够用。。

网友A:
一般看到hdmi切换器还有支持版本的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到hdmi切换器还有支持版本的选项吧

嗯是,我就是要最普通的HDMI, 传1080P就足够了,也不要音频。。但是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我就是要最普通的HDMI, 传1080P就足够了,也不要音频。。但是还没找到 ...

4:1  你用的是谁家的

网友B:
5颗组 16:1
3颗组 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5颗组 16:1
3颗组 8:1

还是要用多个4:1拼嘛。。。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单片的8:1或7:1.。。

网友:
一个2:1 加 两个4:1

网友:
不在AV行业好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9332 然后 9334

这两个IC还有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