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康铜丝电阻,精度和能过多少电流?

楼主(2020-11-10):
如题,淘宝上卖的这种:

这种精度如何?能过多少A电流,一致性好吗?

网友A:
我记得描述里有写吧,我之前有买过。
你可以直接问卖家,另外对精度的话,一般是有另外校准的。

网友B:
不说数值,说下感觉
应该是比不过DT830炮灰表的(炮灰万用表里也是这种,但一般都有个钳子印,调过的)
适合做保护或电机电流这种比较粗糙的用途
用作电源电流显示会比较惨
其实本体还是挺可以的,但焊接一致性不好保证,就是插入深度,还有锡会顺着引脚爬上去,就改变阻值了

网友:
最大电流可以自己算,电流X电阻X电流=功率,不超过1W设计吧,超了就降低阻值或者并联。

精度要自己校准,搞不好不同板子焊接锡珠的大小都会影响实际阻值。

网友:
这个和持续占载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描述里有写吧,我之前有买过。
你可以直接问卖家,另外对精度的话,一般是有另外校准的。 ...

卖家直接不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数值,说下感觉
应该是比不过DT830炮灰表的(炮灰万用表里也是这种,但一般都有个钳子印,调过的)
适 ...

拆过那种两百块钱左右的可调电源,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做电流检测。请教下,一般这种可调电源,电流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直接不回答:

这是我之前买的,你看左下角有写电流10A,你可以换一家看看。
另外一般采样电阻更关心的应该是温度系数,初始精度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后期软件校准的。

网友:
功率要根据自己的电路算的,要求高的可能需要在康铜丝上挫口子来微调阻值

卖家只是卖东西的,估计不懂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之前买的,你看左下角有写电流10A,你可以换一家看看。
另外一般采样电阻更关心的应该是温度系数, ...

看起来跟我问的还是同一家,只是线径不同)

网友:
楼主的原标题过长。我们的长标题不是给你这样使用的。

网友:
主要看功率发热吧,超过一定值阻值会变大。淘宝买过那种便宜的电流表头,10A的表头。测量大于12A之后就不准了,康铜丝发热厉害。

网友C:
精度与电流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没能力用什么都没精度,康铜是目前温度系数最好的材料之一,如果这个不能用,那就几乎没什么可以用,精度?不会校准吗?焊接问题?布线不会规避吗?不会焊接后校准吗?电流?不懂的串联并联吗?..........这帖子看得我不想回,从头看到尾不回不甘心

网友:
也可以看看锰铜丝,温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与电流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没能力用什么都没精度,康铜是目前温度系数最好的材料之一,如果这个不能用 ...

犀利,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那种两百块钱左右的可调电源,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做电流检测。请教下,一般这种可调电源,电流采样率 ...

这个不清楚,不是做电源的

网友:
另外这器件的线性度很差,需要注意下

网友D:
康铜丝温度系数比较高,再如果其自身发热,阻值变化会比较大,建议换锰铜。基本精度一般定义为是环境温度为校准温度±5℃内所能保证的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康铜丝温度系数比较高,再如果其自身发热,阻值变化会比较大,建议换锰铜。基本精度一般定义为是环境温度为 ...

康铜和锰铜,温漂都是50PPM以上。
想控制温漂,只能是选大裕量,或者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康铜和锰铜,温漂都是50PPM以上。
想控制温漂,只能是选大裕量,或者做好散热。 ...

这些只能降低自身发热。但北方冬天到夏天之间的温差是躲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