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驱动分辨率上限受限制于什么?

楼主(2020-11-11):
官方给出的最大分辨率是1024x600

如果只是静态图片,不追求FPS
再大一点例如1024x768行不行呢
是受限制于PixelClock的频率,还是SDRAM
还是其他

网友:
1 LCD控制器的寄存器设置位数,这个如果有限制,你大尺寸设不进去。不过一般都没有。
2 SDRAM的带宽限制,这个一般也没明显的限制,LCD占用多了,CPU和其它外设抢到的就少些。
3 IO的输出频率,这个输出超了信号就变形。

所以,最好在数据手册给的范围,你算一下加大尺寸后,你能跑多少帧。
然后看这个屏是否允许以低帧率运行
再实际测下闪不闪。

如果只是显示图片,是可以的。要显示动的画面,也不是不行。
就像用VGA好些的线,接1920*1080也能显示。
但换成DVI或HDMI的线,明显感觉效果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楼上回答其实已经很好了
1024x768分辨率TK499也是可以驱动的,SDRAM也够,就带宽不太够了,所以显示静态的东西还好,可以在自己的工程中实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