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和复旦微的低功耗MCU怎么样?有人用过吗?有没有可坑?

楼主(2020-11-11):
公司做一个门锁项目,MCU成本控制在3块钱左右,要低功耗,要32bit

FLASH不小于 64KB       SRAM不小于8K

华大HC32L130系列好像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外设资源好像还挺多,性价比不错

复旦微的FM33LC0系列性价比好像更高,资源更多,串口就有6个,虽然用不上这么多

这两家的MCU怎么样?

国产的32bit MCU有别的推荐的吗?

重要是稳定,成本不太高

多谢

网友A:
看看ESD相关的内容,抗静电,电快速脉冲群参数,我一个低功耗项目选的复旦微的LC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ESD相关的内容,抗静电,电快速脉冲群参数,我一个低功耗项目选的复旦微的LC016 ...

你的项目测过ESD吗,结果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项目测过ESD吗,结果咋样

脉冲群发生器测了4kv没问题,其他的参数没条件测试

楼主:
用了几天的FM33LC0,发现有不爽的点:
1.PA0~PA3共用一个外部中断线,而且,PA0~PA3只能选其中一个脚作为外部中断,PA4~PA7、PA8~PA11.......PB0~PB3......PC0~PC3......同理,4个脚一组,总之就是硬件使用上限制不小
2.外设的寄存器 特别多:比如时钟就有  27个寄存器、IIC有15个寄存器、其余还好,但是比别家的偏多
3.某些型号PA11和PA12如果要作为输出,只能外接上拉电阻,因为这两个脚只能开漏输出

有空再研究一下其他的

网友B:
lz,效果如何?复旦微在电表水表上用的多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效果如何?复旦微在电表水表上用的多

看你上一楼

网友C:
华大的不错,低功耗和抗干扰都比较牛逼

网友:
今天华大的也过来说 他们的产品在水电煤气表上用得多。。
以前海尔的也说他们的在水电煤气表上用得多。

请问下行业人士。。水电煤气表需要几颗MCU。

楼主(2020-12-17):
引用 网友C:
华大的不错,低功耗和抗干扰都比较牛逼

那就好,看来可以认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