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科示波器开机,只有风扇在转,没声音没图像,会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11-11):
力科示波器开机,只有风扇在转,没声音没图像,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等同于 电脑不能开机

网友:
固件丢了

网友B:
先查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電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同于 电脑不能开机

是的 原理一样

楼主:
拆开来了

网友:
主板上有BIOS电池吗? 扣一下电池试试,我这有一台罗德与施瓦茨的开机不显示没反应,扣电池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楼主:
供主板的ATX电源,我拨下来,刚PW_ON引脚接地,测输出,+5V +12V  +3.3V 都没有输出,但待机时的+5V一直都有输出

网友A:
这个电源 太复杂  估计难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 太复杂  估计难修的

ATX电源,修鸡毛修,垃圾桶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修鸡毛修,垃圾桶走你

这个 电源 应该不是 标准的 ATX 电源,这个电源不但负责主板 还负责 示波器模拟部分供电。

网友D:
我对电源有些心德,可以相互探讨下。你看下风扇供电是那出的,理论上风扇转电源是工作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电源有些心德,可以相互探讨下。你看下风扇供电是那出的,理论上风扇转电源是工作起来的。 ...

你好 谢谢 当时风扇是转的 后来把电源拆出来
背部有烧的痕迹 有两个10k/5w的电阻 但拆下来量还是10k 换了两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