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浏览器登陆,验证码一直不成功

楼主(2020-11-11):
三星浏览器输入验证码一直不成功。换了via浏览器立马成功。

网友A:
我的苹果也没成功过。。。

网友:
楼主:

1。我就是使用三星浏览器。

2。上面已经有提示,第一次大概率不会成功,换一个就行。

3。如果反复尝试不行,试一下使用手机的4G信号。很可能是你的网络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苹果也没成功过。。。

看楼上的说明。

我们的论坛代码还是高度可靠的,没有其它人反映苹果不能登录。

楼主:
我尝试了不下十次失败。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同等网络,切换一个浏览器立马登陆上去了。另外截图显示手机流量信号强度良好。

网友:
也是三星,一直愉快的在论坛玩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苹果也没成功过。。。

我刚才问了使用苹果手机的坛友raidbow(老陈),他说验证码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不下十次失败。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同等网络,切换一个浏览器立马登陆上去了。另外截图显示手机流 ...

你有尝试“换一个”吗?

第一次的图片可能是错误的,你尝试1万次都是错误的。第二个图片开始一般都是正确的了。

楼主:
我换过呀,不成功我就会点击更换一个验证码,连续更换十多次都不行。而且我每次我没有输错,以前这个浏览器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面又好了。最近又出现了。浏览器版本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过呀,不成功我就会点击更换一个验证码,连续更换十多次都不行。而且我每次我没有输错,以前这个浏览器 ...

我刚刚用三星Note5试了一下,一切正常,版本:12.1.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苹果也没成功过。。。

我的苹果也没失败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苹果也没失败过呢。

刚刚测试了,可以了。以前出差没成功登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过呀,不成功我就会点击更换一个验证码,连续更换十多次都不行。而且我每次我没有输错,以前这个浏览器 ...

你这么古老的版本?

你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

我们网站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不用浏览器了,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不用浏览器了,多好

你知道我们论坛的数据有多少个T ?

你问一下微信公众号支持多少个G的数据?

注意1T=10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我们论坛的数据有多少个T ?

你问一下微信公众号支持多少个G的数据?

我是说会员关注论坛公众号进入论坛网页,和浏览器一样用,这个应该是微信内置的浏览器(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会员关注论坛公众号进入论坛网页,和浏览器一样用,这个应该是微信内置的浏览器(我不太懂) ...

你关注“阿莫电子论坛”,也可以通过它都连接进入论坛的。这个我们一直有。

我们的公众号用于发布论坛紧急信息,平时不会打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