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 AD19集成库 原理图库 别名alias 在哪里

楼主(2020-11-11):
新装的altium designer 19.0.13 在修改集成库里,原理图库 增加新的原理符号,死活也找不到增加别名alias了
以前用AD16的时候很方便啊,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我现在用AD20,我发现在Tools->Parameters Manager...下,能查到以前版本AD做的别名。如LM324的Alias别名LM224、LM124等,归属于Users Parameters下,可我按这种格式自已建立的Users Parameters,根本查不出来,保存编译通过也没有用。感觉有别名的Users Parameters,跟自建的Users Parameters长的一样,可实质根本不一样。

请问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
最好是每个元器件都有自己的唯一的名称带唯一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每个元器件都有自己的唯一的名称带唯一的封装

您好,这样不方便管理啊,因为1种器件在原理图上,很可能有多种图形样式。
比如7805可以有别名7812的话,原理图样式有3种,我更改或增加了一种。这样不管是搜7805和7812都一样。如果1个器件1个名称,那我改完7805的原理图后,还要改7812的,很不方便管理。如果有更多别名,那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样不方便管理啊,因为1种器件在原理图上,很可能有多种图形样式。
比如7805可以有别名7812的话, ...

+10086 +10086

网友A:
相同的封装可以用,比如CAP0805,大家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封装可以用,比如CAP0805,大家都用。

谢谢,我明白您的意思,可还是觉有有别名更方便一些,不明白是不是AD19后都取消了。
画了这么多年,我一般都做成自已的系列封装库和3D封装。像下面这样,我都做成几个封装,跟据画原理图需要,采用不同MODE,方便也美观。

我想知道AD19或AD20能不能做别名,怎么做,还是说官网取消了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您的意思,可还是觉有有别名更方便一些,不明白是不是AD19后都取消了。
画了这么多年,我一 ...

做成唯一性,跟ERP系统器件对应上,一出来就是个带PN的BOM啦。这样正确性高,工作量之类的都偏少。

网友B:
AD19启动很慢,只好退回AD14精简版了。

楼主(2021-05-25):
引用 网友B:
AD19启动很慢,只好退回AD14精简版了。

电脑配置问题吧,我的是DELL 5520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唯一性,跟ERP系统器件对应上,一出来就是个带PN的BOM啦。这样正确性高,工作量之类的都偏少。 ...

谢谢,看来别名alias以后就彻底没有用了。还是改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问题吧,我的是DELL 5520很快的。

是的,电脑较老,后来用AD21还行。

网友:
alias是本坛的神级人物,很久没有看到她发帖了,好期待啊。。。。